[維修實例] 聯強 MBD-NS36-TL 卡 C6【維修實例】

楼主(2012-10-30):
好久都沒能完修東西了,剛好這台站內「pen5」大有發過實例,所以都按照「pen5」大的方式做查修,
真正是足感溫的啦~

「pen5」大的原帖MBD-NS36-TL 主機板 除錯卡顯示C6

這片故障的情況是卡C6,查碼是不過記憶體,不管有沒有接記憶體都是C6
主角

上RAM的假負載,量不到2.5V的供電,先把這顆MOS拆下來測量,
結果是好的。

但還是換了一顆看看,還是卡C6

後來把這也換了,但還是無效

又仔細看了pen5大的帖子,上面有註明有斷線,結果真的一模一樣

找一條線接上

電壓出來了

上膠固定

開機了

這台故障的地方只有斷線,因拆下的零件都是好的,
猜測是原使用者記憶體反插,造成過電流,銅箔燒斷。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 ✫厲害!恭喜完修 ! ❤ღ(◕‿◕。)ღ

网友:
看樣子是不是 記載體 插反造成的 !!!
也有可能記載本身短路 !!!
那個跳線可以用 漆包線 或直接使用 花線的 裸銅線 再上膠保護 !!!

网友:
拿到板子修之前,外觀的明顯故障要先排除~

网友:
為什麼上個使用者會反插咧?都有防呆設計了ㄚ,真搞不懂?

网友:
哇....線路燒毀.... L K K 的基板

网友:
有遇過阿甘精神的客戶 直覺式插法 反正插到底不會動就是OK了 然後開機..就變成雲端記憶體...冒煙了..還會說 我都沒插錯歐..是因為上次看到的主機板跟現在的反了才會這樣..因為  他是用看的方向記憶去插RAM 不是看防呆腳位...你怎回答他阿...

网友:
感謝大大熱心提供分享!

楼主:
記憶體插反,我是用猜的啦~,我也不確定?
真的維修時,主機板要詳細看一下,才不會花更多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