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 ASUS K8ST 卡 Reset【維修實例】

楼主(2012-10-30):
這一片是ASUS T2P準系統的主機板,原本沒想到可以修好,
機殼已經被我丟掉了。

相片是完修後才拍的。

主角

開機時Reset 燈恆亮,查到AGP座下面的MOS阻值很低,
拆下測量,果然已擊穿,找了一顆差不多的MOS換上去。

上電開機

已經不卡Reset了

完修

後記:故障的位置MOS的溫度還蠻高,可能是這顆故障的原因,
          ASUS的好像很多都是這附近的MOS故障。

网友:
恭喜完修, 看來這也是通病之一,可惜之前修一塊並沒修好!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主機板修護能力" 很 強" , 讚一個!!!!!!

网友A:
請問樓主您如何拆這顆MOS,類似位置的MOS小弟找廢板練功,用風槍吹下來往往MOS下來了,旁邊的塑膠插座也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您如何拆這顆MOS,類似位置的MOS小弟找廢板練功,用風槍吹下來往往MOS下來了,旁邊的塑膠插座也毀 ...

我本來是直接從AGP座底下直接吹,結果還真的拆下來,
但後來要換另一顆時發現塑膠快熔了,就把AGP座尾巴給剪掉了。

网友:
這是靠經驗修的吧

网友:
是啊asus都是agp旁的mos掛掉居多~如p5p800或p5ld2-tvm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