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已解決』BR886A家電測試儀的IR搖控器功能小問題報告

楼主(2012-10-30):
答案在7#,BR886A這台是好的。。。。

BR886A的搖控器功能簡述:
1.按「+」一下,有一槓。這是顯示按鍵碼。當然每個按鍵都不同。
2.再按「+」一下,有二槓。這是搖控器訊號碼。按每個按鍵都一樣。 (此碼應當是接收器有辨識到訊號碼才會去解析按鍵碼,故每個按鍵都一樣。)
也就是搖控器的訊號碼相同,該搖控器就能通用。

我買的這台BR886A家電測試儀「有小問題」。這我是私下告訴Wish大,但Wish大要我貼上來。

依我目前的能力,沒有辦法全部做測試,特別是變壓器那邊。但燈管、光耦、電容等,一般的都試了。
但我這台在測搖控器那個功能有點問題。就是在測得到搖控器有發出訊號,但按「+」一次、二次的解碼功能完全無用。用了二支搖控器都一樣。
應該是有問題。

小問題只是回報一下,希望反應給生產廠商,記得這個也要品管測試。讓他們產品能更好、更穩定。

1.受測搖控器:一支是西屋29吋CRT,另一支是大通數位電視機上盒。

2.進入IR測試模式。

3.按下後IR閃爍並嗶嗶叫,表示有正常收到搖控器訊號。

4.按「+」一下,有一槓。但對搖控器無反應。

5.再按「+」一下,有二槓。但對搖控器還是無反應。

應當是故障吧!!希望以後廠商能在這方面也品管一下,可能疏忽了。

最後,付上上次Wish大說的三角型標籤照片。當時大家都不知道在說什麼,還誤以為是電錶上印的紅色三角記號。

本來這篇是沒有要公開貼的,只是要私下告知Wish。大家就隨便看看囉!!

网友:
我的也是一樣,第二種不常用,算了就沒反應了。

网友:
我還沒試這個功能.....

回家再來看看...

网友:
請問

那這有機會修復嗎??

网友A:
draculaxx大,那個要按搖控器的電源鍵才有反應,按選台鍵是沒反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aculaxx大,那個要按搖控器的電源鍵才有反應,按選台鍵是沒反應的。

我剛剛看了你的留言馬上就去按了。。。。。
確定也是沒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剛看了你的留言馬上就去按了。。。。。
確定也是沒有。。。。。 ...

常用IR的編碼方式約有5~6種.
編碼長度有長有短. 要它全部支援確實有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IR的編碼約有5~6種.
編碼長度有長有短. 要它全部支援確實有困難.

我剛剛想辦法再去找一支來試。。。。。。

証實你說的沒錯。。。。

有找到一支是正常可以讀出訊號的。是一支電視盒的搖控器。。。

(奇怪!!西屋CRT 29吋電視的搖控器也讀不出來。。。。)

网友:
我有試了是有數字出現 但是不知有何用處
ps 搖控器要非常靠近家電測試儀的"ir接受器"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剛想辦法再去找一支來試。。。。。。

証實你說的沒錯。。。。

應該是編碼長度太長.尤其是美系遙控器.
有看過16-byte長的碼.

网友C:
我的也是無法顯示 不過他會閃兩下

其實這樣他的功能算達到了

因為編碼出來 似乎也看不懂?

PS. 在路量測積納的功能粉優 我超中意0.0

點燈管的部分 似乎超過 30cm 點起來有問題 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無法顯示 不過他會閃兩下

其實這樣他的功能算達到了

是指太暗嗎??還是沒仔細看說明!?

按「耐壓」再馬上按「+」,亮五秒就會關閉並留下電流值。。。。

滿好的東西,可以量燈管老化程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指太暗嗎??還是沒仔細看說明!?

按「耐壓」再馬上按「+」,亮五秒就會關閉並留下電流值。。。。

你測的應該是 30CM以下的0.0

我測70-100cm 的 都不能動

顯示Pb 或 跑完燈管並沒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測的應該是 30CM以下的0.0

我測70-100cm 的 都不能動

4:3 17吋的燈管,起過30 cm.

等我有其他燈管再試。

网友:
剛剛測試過了 IR接受沒問題 一槓 二槓都沒反應

网友:
我測試的結果是,
沒有槓槓的  "逼逼" 模式都正常,
遙控器距離測試儀大概7~12公分不等,超過就收不到了。

有槓槓的模式,要直接貼在測試儀上測,拿離開1公分左右就測不到了。
確實有槓槓的模式不是每隻遙控器都能測出數值。

P.S 我的出廠日期是8.20

网友D:
剛到手的測試儀
我也來報告一下
我拿了3支遙控器來測試
有2支測試都ok
有一支怎麼按連BB聲都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剛到手的測試儀
我也來報告一下
我拿了3支遙控器來測試

沒電或沒有發出訊號。

可以用手機的照像鏡頭看有沒有發出紅外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電或沒有發出訊號。

可以用手機的照像鏡頭看有沒有發出紅外光。

後續回報
因為要到工作室才有的測所以隔了2天
更正一下是其中一支IR有BB但解不到編碼
以上測試PLAY機2支測試OK
大通機上盒XX

网友E:
1.答案在7#,是什麼能說明一下嗎.
2.我的情況是按不同的鍵用戶碼都是一樣,切換到解碼模式按不同的鍵解瑪都是一樣, 這樣是正常嗎?

网友:
之前無聊拿攝影機紅外線投射燈去照,測試器的IR也會有反應

网友:
引用 网友E:
1.答案在7#,是什麼能說明一下嗎.
2.我的情況是按不同的鍵用戶碼都是一樣,切換到解碼模式按不同的鍵解瑪都 ...

這個在說明書中有說明,主要針對 “大部份” 的 VCD、DVD Player ..
另一個是像其它家電可能就沒用了。

网友:
我自製的紅外線解碼工具,有的也會的遙控器不會顯示,他會顯示4組號碼,第一二組相同 第三組遙控碼 第四組是第三組的"反碼"!!

网友(2012-12-04):
太晚來報到的結果就是..團都沒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