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機構的螺絲記得要鎖好

楼主(2012-10-30):
之前一台 SAMPO LM32-U1
後來看了一下子會出現白屏 可能有時又不會.
有時動到螢幕 就會花掉 之前花了冤枉錢花了一些零件還是沒有解決

後來怎麼晃動一下顏色就會花掉...以為是排線接觸不良還是..
如果照結果來看 大概都會認為是 t-con 不然就是那個板故障.
後來發現面板機構上方的側邊的兩顆螺絲沒有鎖..鎖緊後就沒有出現這種情況.
所以32吋有些重量, 該鎖的螺絲還要要鎖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誤判
算是給自己上了一課.
提供參考

网友:
謝謝樓主可貴的經驗分享~
馬達,面板,機座,機殼不論是四顆 八顆 12顆,螺絲要對角漸進式上緊,也不能超磅(鎖太緊)

网友:
真是寶貴的一課喔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
拆羅斯要注意長短及螺紋
最好分類作記號
有時候太長的螺絲鎖上時會造成意想不到的災難

楼主:
抱歉, 我是業餘的 無法拍照留念啦  機器已經送人看了.已經不在旁邊.

還有如果有變色 (無法解決的疑難雜症..)
面板上方側邊有驅動IC的軟排久了也會有一些變形.可以用厚紙板稍微給他固定住.

算是提供小技巧給大家參考 相信大家不會像我一樣粗心..
原本我是放在桌面, 都測試好了 立起來就變色 (綠或紅)不然就白屏..本以為排線接觸不良..
又搞了半天還是一樣..正苦惱著 後來剛好看到我怎麼側邊的螺絲沒有鎖到..鎖上去之後立起來
搖一搖都不會變色或白屏.

网友:
我們家的CRT 29吋電視。
被原廠來修理,後來又壞了我自己拆,才發現本來要鎖8~10顆的螺絲,他為了省麻煩只鎖了5顆

网友:
感謝大大經驗分享!!

网友:
家裡有台32" 使用三年多後,常發生有聲無影,後來發現也是機構因熱變形,造成機板接觸不良.
最後是把機殼某幾個部位的螺絲放鬆或旋緊一些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