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氣背~買到一台破液晶LCD~

楼主(2012-10-30):
如題,小弟在網路上找到一台22吋 LCD(華碩 VW222U 面板型號 AU M220SP01),賣家說螢幕顯示怪怪而且有一條亮線,但是因為只賣四百,小弟就給他殺下去了。那裡知道買回來一看,LCD上面被壓到破屏。小弟嘗試在網路上找面板,但是幾乎沒有 AU 22吋的型號,就算有也是破千,看樣子換面板好像划不來,除非真的對螢幕情有獨鍾~是這樣說嗎?唉~區區四百塊錢,應該也沒什麼好爭執的,應該說我沒有問清楚,他也沒有回答的很徹底,到至我這次興沖沖的要來修LCD,如今這把火已熄滅了。
不知道看到這篇文章的大大有沒有這款的面板呢?謝謝。

网友A:
四百元是還好。。。。。

如果400元面板還好的,那就真的還不錯。。。。

你可以去買一台同型好的LCD,等壞掉了旁邊就有肉等著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百元是還好。。。。。

如果400元面板還好的,那就真的還不錯。。。。

嗯~找來找去華碩 VW222 系列好像很少人捧場,殺肉料也不多;中古一台約 1500。小弟在高雄某加資源回收場隨便挑(可測)一台也才 500(算貴了),我再看看好了。總之是對方的問題,因為盒裝宅配貼機密貼紙,外觀也沒壓損痕跡,應該是我「被對方」裝傻而耍了。前車之鑑!!!!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找來找去華碩 VW222 系列好像很少人捧場,殺肉料也不多;中古一台約 1500。小弟在高雄某加資源回收場 ...

留著殺肉用好了,或許過一段時間你可以收到適合的機子就可以殺肉了

网友:
這個很正常 ~~ 太過便宜的東西 你一定要問清楚 !!

你就直接問面板是否有破損(亮線或亮點) !!

如果他回答模糊那肯定是不良品 !! (不知情況 , 或無法點亮 ... )

因為便宜你就留下當零件機了 ~~

网友:
買回收場東西.就是賭..要賭就是經驗問題
賭對了賺錢..賭錯了當備料或
拆機賣還是可把本錢回
只是花時間
如是我賭錯了
當備料如懂得運用還是有的
賺只差要多花時間拆拆拆
鋁及紅銅收集IC收集
再裝回去一台再回收還最少100
壓縮機搞裡面那4塊也有錢

网友B:
最近在沒屋頂買了部人因播放器 http://buy.yahoo.com.tw/gdsale/gdsale.asp?gdid=1939722
雖然rnvb無法撥高解析,但覺得功能夠用了~

這部…賣家也是裝傻…說只有usb壞掉,其他都正常 (買前有問過賣家,賣家確定其它部份都正常的)

收到一測試,連sd/ms讀卡部份也是壞掉的…(我主要都是用記憶卡看影片…)
當接上硬碟後,晶片溫度過高時遙控器沒按也會亂跳…
唯一正常的就是撥網路芳鄰上的影片…
都快吐血了…

賣家還邀評…有沒有凎能按壓

网友:
買到破的很正常阿~丟回收還有250元 你可以殺里頭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沒屋頂買了部人因播放器 http://buy.yahoo.com.tw/gdsale/gdsale.asp?gdid=1939722
雖然rnvb無法撥高 ...

我這次就是碰到這種賣家,無知裝不懂,說液晶只有一條亮線...結果一接上電源,整個破到光,看了「傻眼」。怎麼?怎麼?差這麼多?唉~寫信給對方也沒有回...看來他也是知道的。本來想打電話給對方,但是區區四百含運寄到家,我看這電話錢也省了吧!是到如今也無彌補的餘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次就是碰到這種賣家,無知裝不懂,說液晶只有一條亮線...結果一接上電源,整個破到光,看了「傻眼」 ...

拍肩~

我懂你的感受!

网友:
買到面板破損的一般都不太會去救,成本上太高,也許零件還可用,也不用太灰心,高壓板或AD控制板還有不少用處,留著總是有用的,網拍買東西有時就是這樣,運氣好壞差很多,不過主要也是想買便宜,才會出這問題,真的要再網拍買LCD最好先熟知賣家,我再買東西都是先買小測試賣家,同時先看過問答與評價,慢慢熟知賣家ok才買大,不然很難說會買到哪種東西,畢竟只是照片,照片可修改,也可不同東西但類似的,只能參考未必是實物。

网友:
破面板上TCON也有不少小零件可以運用

网友:
請問樓主這台VW222還在您手上嗎?
能拜託您出讓高壓版及前方的開關版嗎?
若是可以請聯絡我!
E-MAIL:lever99v2@hotmail.com
謝謝您~

网友:
買二手的東西就是這樣
只能靠運氣
我也常買一些二手的東西
再修修改改
也是挺不錯的

网友:
買二手的東西就是這樣
只能靠運氣
我家附近有回收廠...我常去逛逛
就當尋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