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友達面板(型號:M150XN07)顯示影像不良

楼主(2012-10-30):
下圖為實際顯示部份, 電源板有問題待料中, 交叉比對是面板有問題

下列各圖為T-con板, 除了VDD及V33量測為3.2V,VCOM為4.6V外,
其餘VDA/VGH/VGL之類的點電壓不知道在那??

這樣的情形, 要從何處開始確認起??
還是說此現象無法維修??

以上, 請前輩賜教,謝謝

网友A:
U4那顆AS15-F的腳位電壓先查,也就是GAMA電壓測試,如果電壓有忽高忽低,或AS15-F溫度比較高,即可判定U4不良,換掉應該就OK了!!   這棵是常壞的元件!!

网友B:
對呀。這個現象好像都是要換掉那顆 。類似面板出現油畫現象
那一顆好像50~70塊。
你在痞酷搜尋 AS15就可以看到相關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4那顆AS15-F的腳位電壓先查,也就是GAMA電壓測試,如果電壓有忽高忽低,或AS15-F溫度比較高,即可判定U4不 ...

Sorry Sir!! 如此慢回復, 之前有測過gamma電壓確實有忽上忽下的狀況, 溫度尚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呀。這個現象好像都是要換掉那顆 。類似面板出現油畫現象
那一顆好像50~70塊。
你在痞酷搜尋 AS15就可以 ...

先叫料再說, 等空一點再更換, 謝謝回覆!!

网友:
AS15-F +1 換了吧!!

楼主(2012-12-20):
AS15-F換掉後, 狀況依舊, 還有那邊會出問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AS15-F換掉後, 狀況依舊, 還有那邊會出問題呢?

C36測看看!

网友:
第一 請清理(屏線)
第二進工廠模式 (回原廠)設定值
第三量一下 VGH電壓 VGL 電壓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