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775良品主機板一片

楼主(2012-10-30):
最近電腦壞了,想徵求一片良品775主機板,請含運報價,謝謝

网友:
這種常見的東西上網拍找不就好了。。。。。

網拍上的售價都以經見血見骨了,在這裡也便宜不到哪裡去。。。。。。。

不如直接上網找會簡單一點,又可以馬上看到照片。。。。。

网友A:
上網買+1
目前這塊板子還有新品,建議買新的保固比較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網買+1
目前這塊板子還有新品,建議買新的保固比較長。

我買過775的所謂全新庫存二片。不同型號,都出點問題。。。。

所以網上的庫存新品可能要打個問號。

一片是ASUS的,網路卡有瑕疵。就是能用,但慢!!

別一片是AUSU代工的HP。可能用料有問題,全新還爆一顆電容,再加上用沒多久後RAM變成只能插一條。

所以,都全新的,且保固一個月都能過。。。。

就看運氣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買過775的所謂全新庫存二片。不同型號,都出點問題。。。。

所以網上的庫存新品可能要打個問號。

我也是不買網路上的庫存新板,好多都處理過,看起來像新的,用兩三個月就故障了,
之前幫朋友買的兩片,都是如此..

前不久還有換過新的775的G41主板,市面上還有流通,出廠日期大都是今年。
像 技嘉 GA-G41M-COMBO、微星 G41M-P33 Comb、華擎 G41C-GS
都是三年保,市面上也蠻好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不買網路上的庫存新板,好多都處理過,看起來像新的,用兩三個月就故障了,
之前幫朋友買的兩片, ...

上次被微星的G41M-P43 Combo的板子嚇死了
拿那台測試硬碟,結果當機後重開,不能開機
拔下該顆測試的硬碟,還是不開,又弄了半天
開機了,但是直接跳BIOS損壞
沒關係,微星有那個BIOS損毀後可以把BIOS檔案放隨身碟讀進去的機制
不要慌,不要慌.....下載完檔案放進隨身碟,插上,開機,到自動掃瞄BIOS檔案後
卡住,又等了快半小時,想說完了,大概連修復的機會都沒了n_071|

結果到最後才發現,是板子上面插的記憶體的關係
之前這台就用一段時間了啊,沒想到這次搞怪
但是,記憶體讀寫出錯會出現BIOS損壞要更新這個,真是讓人猜不透啊  :on_049|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被微星的G41M-P43 Combo的板子嚇死了
拿那台測試硬碟,結果當機後重開,不能開機
拔下該顆測試的硬碟, ...
但是,記憶體讀寫出錯會出現BIOS損壞要更新這個,真是讓人猜不透啊

以前在ASUS 478系列的版子有時候記憶體故障也是會出現BIOS故障要更新的畫面.記憶體換掉就OK了.微星倒是沒碰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