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服務站- 索尼愛立信Sony Ericsson W995手機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2-10-31):
這台索尼愛立信Sony Ericsson W995手機無法開機.
其實這主人已陸陸續續讓我修過三台液晶螢幕了.
如今又送這台Sony Ericsson W995手機來維修.

背面.
這台是俗稱的滑蓋機.

取下電池蓋.

取出電池與SIM卡.

手機型號.

取下上面兩個橡膠塞.

卸下隱藏螺絲.

滑開按鍵盤.

取下按鍵數字板.

卸下下方兩顆螺絲.

卸下滑蓋背部兩顆螺絲.

取下手機背板.

卸下上方兩顆螺絲.

取下攝像頭護蓋.

準備取下SIM卡座.

取下SIM卡座.

準備取下攝像頭.

取下攝像頭.

準備取下下方護蓋.

取下下方護蓋.

準備取出主機板.

取出主機板.

卸除滑蓋軌道.

取下按鍵中板.

往往滑蓋機無法開機.
都是由於這條排線長期拉扯造成損壞故障.
但是這台排線卻異常堅固.完全看不出歲月摧殘的痕跡.

那就繼續往下拆.
取下手機前蓋.

卸下按鍵板螺絲.

取出按鍵板.

這就是按鍵板.
為什麼我懷疑它是故障點呢?
因為常常維修到按鍵.對於按鍵就會有特別的手感.
一開始就是覺得這電源鍵的觸感與其他按鍵不同.

翻開這薄膜按鍵.
看來已不是氧化這麼簡單了.
整個按鍵薄膜已經沒有該有之彈性弧度.怎麼按都無法導通了.
這應該是主人常期太用力按它所造成.

突然想到.我有一塊遙控器廢板.上面正好也是使用薄膜按鍵.

拿來比對一下.
結果太大了.
按下會跟旁邊的地線接觸造成短路.只好做罷.
(註:這薄膜片無法修剪.如果修剪也會造成彈性弧度改變.無法使用)

那就只好叫貨了.

長得一模一樣.

拆開比對.就是它了.

取出液晶面板.

換上新按鍵板.

組裝開機.
電源燈亮了.

開機中.

成功開機.
反覆試了好幾次都可順利開關機.
通知主人交機.

网友A:
拆到鍵盤就應該順便檢查看看,無氧化再往下拆去,省時省力,程序應該如此。
這種鍵盤用久了,即使表面沒氧化,也最好用酒精擦拭保養一下,以免數字按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到鍵盤就應該順便檢查看看,無氧化再往下拆去,省時省力,程序應該如此。
這種鍵盤用久了,即使表面沒氧 ...

感謝指教.
我的維修方式或許與別人不同.
我會把所有有可能的故障點全部找出來.
如有一丁點可能故障之零件我會把它全部換掉.避免再次返修.
以此案例.本想把排線也換新.只是它這排線就跟新的一樣.就此作罷.

昨天剛修一台液晶螢幕.主人4個月前送給別人修過.
結果又故障了.才送到我這來維修.
拆機後發現.前任維修者只換了1顆電容.
結果這次是其他相鄰電容也陸續爆了.
如果當初前任維修者把全部電容也一起換掉.不就不會有這次故障發生.

前任維修者當初是賺了銀子沒錯.不過4個月後失去了客人對他的信任.
也失去了以後再度維修的機會.是否維修路就越走越窄了呢?

网友:
g大說得不錯,我贊同你的做法。不過我對滑蓋手機沒感情的,手上2隻都壞。另一個黑洞。

网友:
修手機真的是很費工的一個東西啊!
拆那麼多零件!真是辛苦..

网友B:
樓主真是好功力,請問您如何知道怎麼拆這隻滑蓋機的,除非有範例,否則小弟拆一輩子也猜不到按鍵面板下面有螺絲

网友C:
G大這種是做口碑的............

他把所有可預見的問題都給解決掉,避免同樣情況再度
發生,缺點是成本較高收費也高。好處是徹底解決....

就像洗冷氣阿,收你兩千隨便搞搞還是拿你三千徹底維
護好?!~~見仁見智

G大~~請教一下,手機電池就廠商備料來說,產品停產
多久後電池就無原廠貨?

网友:
終於看到G大不是修智慧型手機了,好懷念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真是好功力,請問您如何知道怎麼拆這隻滑蓋機的,除非有範例,否則小弟拆一輩子也猜不到按鍵面板下面有 ...

邊拆邊研究囉!一般4個角落一定會有固定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G大這種是做口碑的............

他把所有可預見的問題都給解決掉,避免同樣情況再度

成本比較高沒錯.不過收費卻沒有比較高喔!

一般原廠電池.原廠只會供應給經銷商.
除非經銷商再外流.否則零售商很少拿得到.
如一定要原廠電池就得碰運氣了.
幸好現在網拍很發達.網路找庫存品應該不困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成本比較高沒錯.不過收費卻沒有比較高喔!

一般原廠電池.原廠只會供應給經銷商.

會不會不新鮮??!

就是庫存太久電池沒有活化,導致續航力衰減...

另,電腦界有間專賣電池的公司,他有推出自有

品牌的相容電池,令我注意的是他居然敢保固一

年,顯然該公司有挑過電池芯的品質,售價較一

般副廠電池貴,值得投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不新鮮??!

就是庫存太久電池沒有活化,導致續航力衰減...

就我知道.電池有晶片和沒晶片價格差很多.
如果是有晶片控制的應該沒有影響.
沒晶片控制的就不敢保證品質了.

值得投資嗎?
a大是要批來賣嗎?手機電池市場我不熟.不太了解.
不過手機型號那麼多.相對庫存壓力應該會蠻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我知道.電池有晶片和沒晶片價格差很多.
如果是有晶片控制的應該沒有影響.
沒晶片控制的就不敢保證品質 ...

是自己買來用拉..............

想說買廉價品不如買顆品質好的來用,
勝過好幾顆爛貨....

我講的那間他們專門搞電池的,賣筆電
等3C的原廠\副廠電池、電池芯這類的..

他的訂價差不多等於兩顆雜牌貨,而且
保固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