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DVD PLAYER 只能播放VCD 無法播放DVD

楼主(2012-10-31):
我家的DVD PLAYER  只能播放VCD 無法播放DVD,請問為什麼會這樣???

网友A:
DVD影片是正版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D影片是正版的嗎?

是正版的.....

网友:
雙雷射頭 !?

楼主:
單雷射頭的

网友B:
可能雷射頭功率衰減了,之前換過一個雷射讀取頭,

以前有人透過調整讀取頭可變電阻調回原本的狀態

但是我怎麼調都沒用,所以就換新的

有點不划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正版的.....

改用盜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雷射頭功率衰減了,之前換過一個雷射讀取頭,

以前有人透過調整讀取頭可變電阻調回原本的狀態

那雷射頭要去哪裡買,如何得知雷射頭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用盜版的吧!!

我用的是價錢實在的正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價錢實在的正版

就是價錢實在的正版才會讀不到啊,

有時後盜版的還比較容易讀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雷射頭要去哪裡買,如何得知雷射頭型號???

基本上會有張貼紙或之類的東西在讀取頭附近,

所以一定要拆開機器,並且移除部份配件後才能看到

我當初雷射頭花了500元左右,所以才會說修起來有點不划算

知道型號後   買雷射讀取頭  露天或y拍找看看吧  不然去淘寶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會有張貼紙或之類的東西在讀取頭附近,

所以一定要拆開機器,並且移除部份配件後才能看到

那再請教一下,所謂雷射頭指圓的玻璃頭,還是包含四四方方的控制基板???

网友:
自行換雷射頭記得要解焊靜電保護

网友D:
換雷射頭
有些步驟不是文字敘述就可以很清楚的
如果相關維修基礎不熟...
即使買到新的雷射頭,換成功的比率也不高...
但...有很多經驗是從失敗中學習而來的...有心者加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再請教一下,所謂雷射頭指圓的玻璃頭,還是包含四四方方的控制基板??? ...

以我的例子而言,當初拆開後沒有拍照,所以借用網路的照片

拆開後長這樣:

Transport

Transport

來源:歡迎光臨PRBS的音響園地

中間有一個透明圓形的以及包含的組件,就是讀取頭,如以下這張照片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laser - Laser read head from CD
來源:Happy birthday to the laser

樓上有人提到的,雷射頭基本上買了都要先解焊才能用,所以焊槍是一定要的

如果真的有維修的價值再修吧,不然如果是冷門一點的讀取頭,要找就要碰碰運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雷射頭
有些步驟不是文字敘述就可以很清楚的
如果相關維修基礎不熟...

聽說該網站有DVD維修相關資料,我怎麼找都找不到,可提供相關線索嗎???

网友:
換雷射頭不如換新的機器
換有時也用不久
標準的維修一般維修都做不到
原因是-----------你不會去買比機器還貴的測試工具--------每台測試方法不同--要有資料才能測試
一般外面就是調雷射功率----------無效就整座換

网友:
DVD PLAYER 就表示可以讀 CD 也可以讀DVD,在 雷射頭的下方有兩個很小的可變電阻,一個是調整 CD 一個調整DVD (推測應該是調整 LASER 的電流吧!! 提高亮度!) 記得記下電阻值,好做比對!!好像是阻值調低 10%吧!! 試看看!!!

网友:
雷射光衰.調整無用!
但DVD換雷射頭划算嗎?
現在DVD都已成消耗品了.
建議換台BD吧!
當然如果是研究性質那就另當別論.

网友:
其實可能雷射頭沒壞只是挑片而已
多換幾塊dvd試試看
如果確定是挑片
換頭好像也划不來
因為不知可以稱多久

网友:
換新雷射頭記得要調整水平喔,不然還是會有挑片現象

网友:
謝謝無私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