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5電子安定器

楼主(2012-10-31):
這是小弟魚燈具的電子安定器

故障原因是開燈後大概5-10分內,就會自動熄燈,但是電源開關沒有關閉
手動關閉電源後,大約10分鐘後,又可以點燈,但是5-10分後,就自己關燈...

所以肯定是安定器出了問題,動手拆開...

目視發現到CY1表面出現裂痕

CY1的正面照

目前的問題是,剛好有挖到一支別的T8電子安定器
上面的安規電容規格是CS222M cs222m.pdf (66.39 KB, 下載次數: 136)

敢問各位先進,CS222M能代用AC222M嗎?

网友:
這2顆是防高壓雷擊的,你確定壞這顆嗎?可以換。

网友:
既然拆開,不妨由鋁罐上剪兩小片鋁片(最大安裝尺寸)
用螺絲分別裝在Q2Q3上幫助散熱,更換CY1後如能恢復正常運作會比較耐操
如果只延長20/30分鐘後跳脫,是電路上過載,Q2Q3比較可能

楼主:
多謝兩位先進指教......
其實因為有急用,所以小弟在發文隔天用短消息問過別的先進
目前換掉兩顆CS222M已經完修了..... 連開5小時都沒問題

网友A:
還好你的電子式沒像這樣 http://zero465055.pixnet.net/album/photo/25600850
完修的感覺真好。

网友:
借版問一個問題
此安定器1組可以接幾支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好你的電子式沒像這樣 http://zero465055.pixnet.net/album/photo/25600850
完修的感覺真好。 ...

哇! 連結中的電子安定器,被整個灌膠了,這要檢測也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還有連接的方式,我也看不懂..... 是把兩個安定器串在一起嗎???

我的燈具是買人家二手的,接手到現在用了3年整...
燈管是新買的用了三年,亮度覺得沒有甚麼改變

楼主:
小弟用的這個電子安定器,可以接兩支燈管(標示上有24W*2  39*2)
單接一根也會亮...

网友:
Y CAP如果壞掉應該是擊穿
會看到一個黑色的小洞
它真的不容易壞
換好連開5小時都沒問題, 蠻想知道原理
有前輩可以幫忙解惑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 連結中的電子安定器,被整個灌膠了,這要檢測也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還有連接的方式,我也看不懂.....  ...

我的魚燈是20W綠色沉水,吃12VDC
操作1.5年約200Hrs燈管就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