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小型印刷機邦浦無法起動維修實例

楼主(2012-10-31):
大家修3C我來修自家的生產器具
首先介紹一下它是一台專印小朋友...........
不會想要的小卡片。

這一次是邦浦罷工,原因請看下面解說。
邦浦是當機器運轉時把紙吸起送上印刷橡皮完成印刷作用。

1.印刷機外觀
2.就是它罷工了
3.測試邦浦發現訊號有送到控制電路版因為燈號有亮
4.查了一下線路並畫下簡易的線路圖工作原裡
  是機器運作時主控制板會送一組電源給DC24V繼電器
  來起動110V給邦浦電壓
5.查到原因是電路板正反面連接24V斷路
6.拿一條電源線直接跨越
7.測試邦浦(完工)
謝謝觀賞

网友:
強者啊,我看到廠商在哭泣了

网友A:
yung6313大大您好

首先恭喜您完修!!!.....  再來給您一點小小建議!!!....

看完圖片之後,好像是繼電器故障(對嗎??),雖然已經故障排除.......
可是您直接用跳線銲上......被老大看見的話!!!.....是會被打"屁屁的"

小弟尚未進入"痞褲"之前,也像您一樣,方便就好,能用就好!!!.......
但是看了很多大大們的文章之後,現在接條電線(AC110V),我都先會用"壓線端子"再鎖螺絲....
黑色繼電器也算消耗品,開關也是有壽命的,搞不好下次就是其他的繼電器出問題!!!!...
這種黑色繼電器很便宜,單價在10~~15元左右,多買幾個備用!!!.....
備用品用塑膠袋包一包,安置在機器內部,下次要用,隨手可得!!!!....
小小建議....僅供參考!!!....

网友B:
如果我沒看錯~~
好像都不是寫繼電器故障!!

文章是說電路板的電路連接到繼電器線圈的線路(24v 控制線)有問題

5.查到原因是電路板正反面連接24V斷路

所以才會用這種跳線處理!

而不是直接接110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yung6313大大您好

首先恭喜您完修!!!.....  再來給您一點小小建議!!!....

文章發不好被誤導了感謝指教
不是繼電器壞了
當然一開始在查線路也是會先想可能是繼電器壞掉查明原因後
是機器運轉時會送DC24V的電源給繼電器來起動AC110V給邦浦
故障原因是DC24V送不到繼電器
所以我直接重24V原頭直接跨接到繼電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沒看錯~~
好像都不是寫繼電器故障!!

啪謝!!!....啪謝!!!....

老花眼越來越嚴重啦!!!!!

网友C:
部分接頭看起來有變色情形,可以的話注意一下狀況,必要時補焊或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部分接頭看起來有變色情形,可以的話注意一下狀況,必要時補焊或換掉

其實我有發現,2條藍線焦黑變色是110輸入端
因為是排插焊死又怕日後檢修麻煩
正苦無相同排插替換
謝謝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