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求 BGA內阻問題

楼主(2012-10-31):
小弟我筆電開機瞬間關機, 經爬文後即開始分解,小弟我有不解的是,南北橋 BGA內組是多少怎測量都是順逆向都22歐姆還有甚至只有4而已, 麻煩解答一下

网友:
內阻不是重點,
cpu和gpu北橋類普遍偏低有些量起來還是0,
開機瞬間斷電的原因有很多,
每台機型設計不同狀況也不同,
應先說說你是哪台機器,
不然應該沒人懂你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