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個東西:透明轉印劑,有人知道這東西的使用方法嗎

楼主(2012-10-31):
我想問一個東西,但不知道能不能發在這?
是這樣的,我看到一種東西叫透明轉印劑,不知道能不能拿來轉印LAYOUT在空白電路板上,
它的使用說明有提到電路板的製作,但是我看不懂他的意思,在網路上也找不到這東西的使用心得,
因為對這東西實在很好奇,如果能取代曝光這個流程的話,那這東西也太好用了,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這個東西?

网友A:
安安,透明轉印紙有幾種,據我所知,就有分 “字” 和電路用的(有接點及細粗不一的線條),所以你說的是那種呢?

建議一下,問這類問題請 PO 上圖,這樣就很容易解決你的問題了。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安,透明轉印紙有幾種,據我所知,就有分 “字” 和電路用的(有接點及細粗不一的線條),所以你說的是那 ...

抱歉我目前還沒有權限可以貼連結
在google上搜尋 "透明轉印劑"
就會找到很多商城在賣一種叫做KONTAKT KT-21的透明轉印劑
這是噴劑,並不是貼紙喔

网友B:
如果能取代曝光這個流程的話,那這東西也太好用了

看來你要失望了.
看它的作用是把一般印刷或影印的電路佈線圖紙張,噴上Transparent 21之後就會變成半透明狀,就像做電路圖時曝光用的底片功能.

http://www.kontaktspray.hu/?download=A-21_TDS_EN.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你要失望了.
看它的作用是把一般印刷或影印的電路佈線圖紙張,噴上Transparent 21之後就會變成半透明狀 ...

太感謝了,終於知道它的用途,
雖然沒有如想像中那樣,但如果噴在一般影印紙上可以讓紙呈現半透明,那也是不錯,
如果拿來印LAYOUT圖效果不錯的話,還省的買投影片的錢

网友C:
不妨google 一下 [描圖紙]  看看

用描圖紙 (紙它本身呈現半透明)  會不會比較快  還兼環保....
古早的年代 有些電子/音響類雜誌 還把LAYOUT圖印在描圖紙 夾在雜誌內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妨google 一下 [描圖紙]  看看

用描圖紙 (紙它本身呈現半透明)  會不會比較快  還兼環保....

描圖紙就是用來代替投影片的,窮人的投影片,或者懶得印投影片的代屜方法.
文具店就有在賣了,不知Simon在那裡的文具店是否買得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描圖紙就是用來代替投影片的,窮人的投影片,或者懶得印投影片的代屜方法.
文具店就有在賣了,不知Simon在那 ...

文具店 喔?
  拍謝 泰國這裡應該有文具店 但我看不懂泰文招牌

我只知道咩咩店 還有摸爹錄MOTEL  霓虹燈LED招牌都是圖形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具店 喔?
  拍謝 泰國這裡應該有文具店 但我看不懂泰文招牌

>泰國這裡應該有文具店 但我看不懂泰文招牌

你也混得太兇了吧 ...

>我只知道咩咩店 還有摸爹錄MOTEL  霓虹燈LED招牌都是圖形介面

咩咩店? ...
羊小排,烤羊肉,羊肉爐 ... 冬天進補 ...

网友:
不小心進入18禁不禁模式了,各位n_168|

前天在光南摸了一包描圖紙
55/gm2 x 10 = 19元
沒屋頂的 95磅 x 10 = 26元

不知道哪種效果好,洗出來就知道…(我應該會採用紫外燈管)

网友:
这东西的确只是使纸变透明。如果你自己做实验用PCB,用光印板时,这个或许还能用到。但我认为,不是很复杂的,线路不怎么精细的,可以用热转印的方法即可。只要一台黑白激光打印机、一个电熨斗、一块普通PCB铜板,再稍加练习就能做出理想的PCB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