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運算放大器基礎電路識別

楼主(2012-10-31):
OPA運算放大器基礎電路識別
1.一般OPA主電路分為放大器或比較器兩類,可依回授(輸出端藉由電阻取樣方式返回至輸入端)方式來判斷.
回授方式
電路名稱
輸出電壓,Vo
回授
反相放大器,同相放大器,緩衝器
< +Vsat-Vsat
回授
電壓比較器
= +Vsat-Vsat
回授
電壓比較器
= +Vsat-Vsat
注意:不同回授方式,所造成的Vo差異極大.
1.1 放大器: 依輸出與輸入電壓相位是否反轉,區分為反相放大器(輸入信號連接至OPA ”-“ 輸入端),同相放大器(輸入信號連接至OPA ”+“ 輸入端).”+”,”-“兩輸入端波型及電壓振幅皆為相等,否則必為電路故障.
1.2 比較器: 其輸出電壓僅能為+Vsat-Vsat,否則必為電路故障.
2. OPA最大輸出電流:因內含保護電路,故一般OPAIo,max<20 mA,故於電路中所使用的輸入電阻或回授電阻數值,不可選用過低值,以免過載.
3. OPA內部輸出電壓降: 因內含保護電路,故一般OPA的內部壓降為1~2V,若將一般用的OPA使用於單電源比較器時,其輸出為” +Vsat”,可能為4V.而輸出為” -Vsat”,可能為1V,此不利於推動TTL輸入端(信號高低會被誤判),此時需使用專用型電壓比較器或低壓降型OPA(LM324,358).

网友A:
感謝 指導 要是有圖片 或電路圖教學 這樣會更好吸收 謝謝

                                               學習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 指導 要是有圖片 或電路圖教學 這樣會更好吸收 謝謝

多謝支持,有關更多細節及參考線路,尚需數日時間準備,屆時再與大家分享.

楼主:
1.上述為一般常見OPA基礎電路,特整理以供參考,至於電路辨識方法,請參照1樓說明.
2.僅須先找出回授方式,即可知此電路為放大器(負回授)比較器(正回授或無回授)
3.找出正負回授之後,其各別輸出電壓範圍便可確立,在實際電路檢修中,亦可參照此法,直接判別電路是否故障.
4.若為放大器型式必存在OPA的"+","_"兩輸入端,其電壓幅度及信號波型應為一致,否則亦可判斷為故障.
5.上述電路中部分放大器,在未加入輸入信號時,其輸出不為0V,而是為飽和電壓,應留意.
6.上述各電路名稱及功用,有待各位消化,數日後再做總結報告

网友:
很好的資料,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