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門簾裝在門上面

楼主(2012-10-31):
有大大看過這個零件嗎?

一位客人要裝門簾,而且不要裝在門框。
因為外面是陽台,不想進出碰到布簾。
最好在門上,還要可以左右拉。
那就只能用這個了。

那個桿子就是一般最細的那種伸縮桿,拆洗門簾比較方便。。
粗端的塑膠套要拆掉,才套得進去那個鐵管裡。

穿桿式窗簾偶不常做,因為它的寬攤平是門寬的1.5倍,穿進去要慢慢喬,才會有比較好看的皺褶。

這樣開門去陽台洗衣服,就不會撞到布了。

三明治遮光布,裝上草掛,勾上扶帶。

另一位客戶更絕,可能有點潔癖,要求絕對拆洗方便,不必左右拉沒關係,束起來就好。
最後偶給他用魔鬼氈。

鎖自攻螺絲固定。

布背面車上另一條魔鬼氈,黏上窗框,搞定

网友A:
好方法 [魔鬼氈] 這樣就不用爬上爬下..該推廣一下...但是遇到很皮小孩硬扯  那 爬上爬下也很辛苦...打小孩也很累

网友B:
請問何謂三明治遮光布?

网友C:
沒看過的東西啊

我只會,在門上面弄兩個掛勾,把拉桿掛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方法 [魔鬼氈] 這樣就不用爬上爬下..該推廣一下...但是遇到很皮小孩硬扯  那 爬上爬下也很辛苦...打小孩 ...

通常窗簾上方的造型是不動的,安裝方式有兩種:1.魔鬼氈固定。2.傳統鐵勾式。

如果小孩愛拉,就叫他天天拆下來洗,看看這招制約反應有沒有效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何謂三明治遮光布?

窗簾在使用上,如果有太陽直射或想睡覺睡到自然醒的考量,遮光性是重點。
於是有了三明治遮光布的誕生,三層布織成一層,中間層是消光黑布。
遮光率依裡外層顏色深淺而定,約在80~90%。
這種遮光性已經很好了,剛裝的用戶曾經發生上班遲到的情形;也有客人說,偶把她的白天變黑夜啦~

丈量時反而要注意的是邊緣漏光問題,所以寬每邊要多蓋住窗戶5~10cm,下擺因為有S形皺褶,高最好多15cm以上。

如果要遮光100%,就要用另一種背面塗上遮光銀膠的布,價位也上攀一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看過的東西啊

我只會,在門上面弄兩個掛勾,把拉桿掛上去

不錯啦~
一般人都只用伸縮桿撐住門框上,一扯到就掉下來了~

网友D:
小弟觀察到許多人家的窗簾成為裝飾,平常都沒在使用而且也
沒在拆下清洗的,甚至還有白色窗簾因為香菸尼古丁變成咖啡
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窗簾在使用上,如果有太陽直射或想睡覺睡到自然醒的考量,遮光性是重點。
於是有了三明治遮光布的誕生, ...

原來如此!謝謝雷大詳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觀察到許多人家的窗簾成為裝飾,平常都沒在使用而且也
沒在拆下清洗的,甚至還有白色窗簾因為香菸尼古 ...

應該是這種吧~
如果不常清洗,偶都儘量建議客人不要選那種材質~

經驗中,窗簾會拆下清洗的大概只有1~2成。

而且,掛上3~5年,有天心血來潮想洗,常會發生已經曬到褪色或微裂的窘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如此!謝謝雷大詳解。

不客氣啦~
這個名詞,好像是從日本來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錯啦~
一般人都只用伸縮桿撐住門框上,一扯到就掉下來了~

非專業的作法:
我都嘛,在門框左右各釘一根鐵釘,再把釘頭剪掉,旋轉伸縮桿,讓橡膠封口,頂進鐵釘,掛上就扯不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專業的作法:
我都嘛,在門框左右各釘一根鐵釘,再把釘頭剪掉,旋轉伸縮桿,讓橡膠封口,頂進鐵釘,掛上就 ...

會用撐的,大部份都是租屋族。
亂釘亂鑽怕被房東扣押金。

要不然就是捨不得挖洞鑽牆一族,怕日後拆掉有礙美觀。

有些人就改用泡棉雙面膠帶了。

网友:
對阿  不然 就買電腦用的束線座...雙面背膠底座 前面就用活動式束線帶直接拉就固定了  要拆 要裝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