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國際牌 總機系統 VB-9211TEX = VB-9211EX

楼主(2012-11-01):
Panasonic 國際牌 總機系統 VB-9211TEX = VB-9211EX
電話機只能接收.不能發話.按件燈壓下不能亮.有撥號音.
如何下手修理.能否提供線路圖.謝謝.

网友:
是內線分機多相同嗎,系統RESETS 看,外線可通嗎

网友A:
話機接線有四條,TR就用紅綠無正負之分,負責訊號的傳送,話機灯要亮就要有電源DC+-,使用黃黒就有正負之分,
先檢查線盒到總機的四芯線是否有斷線?沒斷線的話换一支好的話機試一試,再不行就是分機port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話機接線有四條,TR就用紅綠無正負之分,負責訊號的傳送,話機灯要亮就要有電源DC+-,使用黃黒就有正負之 ...

謝謝回覆.同系統共有5個分機.(5個房間位置).故障的位置(房間)用其他的位置(房間)分機替換就可使用正常.
將故障的位置(房間)的分機(VB-9211TEX )替換至正常的位置(房間)使用同樣不能使用.
故確定為機器(VB-9211TEX )內部故障.非總機及線路及接線盒故障.謝謝

楼主:
謝謝回覆.同系統共有5個分機.(5個房間位置).故障的位置(房間)用其他的位置(房間)分機替換就可使用正常.
將故障的位置(房間)的分機(VB-9211TEX )替換至正常的位置(房間)使用同樣不能使用.
故確定為機器(VB-9211TEX )內部故障.非總機及線路及接線盒故障.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