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程式檢查硬碟.好像不大好(有圖).請問..

楼主(2012-11-01):
請問有沒有大大知道.哪裡可以學習了解這種圖表的數據講解.謝謝

楼主:
收到.謝謝亦菲大大

网友A:
我個人建議你去WD官網下載診斷程式來檢查你的硬碟,
如果有異常在保固內可據此要求保固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建議你去WD官網下載診斷程式來檢查你的硬碟,
如果有異常在保固內可據此要求保固程序... ...

80GB的應該......大部份都過保固了
我之前也看過一顆如此精彩的S.M.A.R.T的40GB的SEAGATE硬碟
那顆是電路板上一顆二極體擊穿了,一上電就斷電保護,換上後用HDTUNE看到的
而且該顆硬碟,我用SEAGATE的檢測程式,直接跟我說溫度是一百多度,出警告
但是後來,當我又想把這精彩的狀況給拍照PO上來共享時
找不到那顆硬碟了

楼主:
秉a471大.已過保..是現在敲字使用中的硬碟.只是不會用程式.怕弄壞沒電腦用.所以先耗著.謝謝大大

网友B:
紅燈亮成那樣準沒救了...

如果還能使用的話應該是S.M.A.R.T資料錯誤了...

這類程式大都是把硬碟資訊秀出來..

是無法修復硬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紅燈亮成那樣準沒救了...

如果還能使用的話應該是S.M.A.R.T資料錯誤了...

我的160G硬碟用USB接上電腦後,可以在桌面右下角工具列顯示USB連接,"驅動人生"亦顯示"插入USB設備驅動正常",但是"我的電腦"卻無法顯示硬碟代號,"HD Tune"也抓不到硬碟,硬碟也沒有怪聲...可以請教還有其他軟體可以測試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160G硬碟用USB接上電腦後,可以在桌面右下角工具列顯示USB連接,"驅動人生"亦顯示"插入USB設備驅動正常 ...

您的是IDE介面嗎?
有些外接ide to sub線不支援120G以上的ide硬碟...

用內接的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160G硬碟用USB接上電腦後,可以在桌面右下角工具列顯示USB連接,"驅動人生"亦顯示"插入USB設備驅動正常 ...

XP的話,去控制台->系統管理工具->電腦管理->磁碟管理
看看WINDOWS有沒有抓到該顆硬碟,是不是沒有連線或是沒有指定磁碟代號
但我不確定這部份會不會連HDTUNE都看不到該顆硬碟

或許也有可能是wja12345大說的是usb轉接線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的是IDE介面嗎?
有些外接ide to sub線不支援120G以上的ide硬碟...

是SATA介面,原來裝在主機上使用,因為突然無法開機才拆下來測試...

网友:
是WD話bios如果抓的到去官網下載測試軟體試最準,這年頭買硬碟全靠運氣,買黑標也不一定可以用很久

网友(2012-12-01):
有一硬碟程式可以看很多資訊 但是不是很了解 可以看使用時間跟開關機次數 這一軟體Hard Disk Sentinel.v3.70....版上若是不妥 請版主直接刪除 或移至適當版位.感謝

1.39 MB, 下載次數: 46

1.39 MB, 下載次數: 46

1.39 MB, 下載次數: 48

1.39 MB, 下載次數: 47

1.39 MB, 下載次數: 43

1.39 MB, 下載次數: 49

1.39 MB, 下載次數: 48

1.39 MB, 下載次數: 47

1.22 MB, 下載次數: 45

网友:
發問請勿搭便車,另開一篇對你比較有利....

楼主:
gwepwu大.估計您的是用usb2的外接盒.這跟驅動沒什麼關係.除非您的是很乾淨的原始XP.
好似抓得到.又好似抓不到.以電源供應不足的情形最常見.尤其450W以下的Power.然後又有接些週邊.
也看過Power不穩的也會.另外主機板比較龜毛的.不只478.775也很多.
還有您的傳輸線接電腦那端.最好是插雙條的.一條狀況最多喔.
a471大說得對.您要不要再開一篇.不然很多大大沒看到您的問題.
您住高雄的話.我帶工具箱去幫您處理看看.不用錢滴.交個朋友.或不好意思的話.可以拿來找我.我住前鎮

wja12345大.這顆目前雖然還在用.但是我也知道.只是在物盡其用的階段.用多久算多久

sheepiwolf大提供的程式.讓我多學了一種.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