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植錫球都不能亮晶晶

楼主(2012-11-01):
如標題,小弟植錫球都不能亮晶晶的,可能出在助焊膏上,不知道版上的各位大大能指點一下嗎?
不管是助焊膏的廠牌或是熱風槍吹錫球等等,小弟在此先向各位大大說聲"謝謝,感恩"

网友A:
大陸的都很好用囉~

楼主:
大大可以告知廠牌嗎?

网友:
先問一下您的助焊膏是????

楼主:
我的是美國AMTECH  NC-559-UV,大陸買的,不過個人使用後超難用,懷寲是假冒的

网友:
ㄝ~~我也是用 NC-559-UV難道貴的也不好用嗎?

楼主:
因為是從大陸買的,植球完不會亮晶晶呀,看起來反而氧化

网友:
助焊膏再上一次~加熱就會亮了!!

楼主:
我有在上一次,但是結果一樣,不會亮晶晶n_029|

网友:
=  =你該不會買無鉛的球吧??

网友:
剛剛上網看了一下

AMTECHNC-559-UV
Lead Free No Clean Solder Flux
無鉛錫 含免洗助焊劑

無鉛錫 不會亮晶晶 是霧面   很正常    不要有氣泡就好

楼主:
慘!!
我是有铅錫珠,這樣使用會不會有問題?
如果要用有铅錫球的助焊膏可以用那一家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陸的都很好用囉~

請問可愛大都是用哪種牌子的呢?提示一下囉~~

网友:
感謝~~其實我有猜到耶~~正想買來試試.......

网友:
日本製 RMA-218 BGA植球很好用,夠黏求不會亂跑,有鉛球做起來也很亮,您可以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慘!!
我是有铅錫珠,這樣使用會不會有問題?
如果要用有铅錫球的助焊膏可以用那一家的呢??

=  =那個沒差.........................都可以用啊

网友:
也有便宜的也很好用~一灌90元~

楼主:
謝謝  itnken大大,我會去買來試試,

楼主:
carzy1kimo大大,90元的是那個牌子的,可以告知嗎??

网友:
植錫球都不能亮晶晶
可以成功迴焊才是關鍵!
蓋上就看不到,亮不亮有關係?

楼主:
lianyich大大可以在多提供一些植球跟迴焊時該注意的細節嗎?
讓小弟跟後進們能學到更多的知識n_097|

网友:
功力就是靠自己實作,多多練習、再練習…而已

本人第一次成功的案例,那成就感的自信勝於一切
http://bbs.pigoo.com/thread-27831-1-1.html

個人的設備如下:

南橋有成功過二次,是2.3平方公分的,再上去

楼主:
lianyich大大真是利害,小弟會問植錫球好了為何不會亮晶晶,
是因為一些書上跟網路上的資料都說植好會亮晶晶
現在知道原來是助焊膏也有分有铅跟無铅,
只是現在小弟突然有個小問題跑出來了,
有铅助焊膏跟無铅助焊膏對溫度的反應是否會造成迴焊晶片時上下溫度的變化跟時間的變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