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定速冷氣壓縮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2-11-01):
定速冷氣壓縮機接線端子.常見接點不良所造成 碳化問題!

定速冷氣壓縮機接線端子.常見接點不良所造成 碳化問題!

3端子座為壓縮機最為脆弱部位.必須謹慎小心

 3端子座為壓縮機最為脆弱部位.必須謹慎小心

使用銼刀等工具清除碳化物

使用銼刀等工具清除碳化物

用壓著鉗壓著接線端子

 用壓著鉗壓著接線端子

測試OK.會比原來插座更為耐用!

測試OK.會比原來插座更為耐用!

第一次PO文發貼.文字敘述好像沒PO上!?
補充說明:
1.壓縮機常見接線端子碳化現象.
2.使用銼刀鋼刷等工具清潔碳化部位.(此3端子為壓縮機最為脆弱部分.須小心謹慎!)
3.用壓著鉗壓著. 接線端子.(必須由內側依序壓著)
4.個人經驗.只要接點密實不鬆動.會比原來更耐用!

网友A:
老刺大:一般C.R.S接頭不良.(散熱不良)須注意一下.C.R.S線有換(正確)但C.R.S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刺大:一般C.R.S接頭不良.(散熱不良)須注意一下.C.R.S線有換(正確)但C.R.S蓋子? ...

當然必須先解決散熱問題!
蓋子當然蓋不上了..
但總比換壓縮機來的好.

网友A:
老刺大:一般我會想辦法固定.可架高+(夕力控)這很好固定.因為(過溫過流)已在壓縮機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刺大:一般我會想辦法固定.可架高+(夕力控)這很好固定.因為(過溫過流)已在壓縮機內 ...

金龍大:感謝經驗分享~
我如果是在外現場維修.最多加上熱縮套管.再上噴漆.(降低氧化)
若是上矽膠 .必須等到矽膠完全乾燥.(少說也要40分鐘以上)
大熱天!尤其是店家.客戶可能無法忍受.

网友B:
經過這樣處理-----------------------那下次接頭有問題應該要換壓縮機------------
可以直接焊死嗎--一勞永逸

网友C:
也可以焊2.0銅線n_1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經過這樣處理-----------------------那下次接頭有問題應該要換壓縮機------------
可以直接焊死嗎--一勞永 ...

只要不鬆動.接頭不會再有問題(多年測試).除非壓縮機本身有問題!
啟動電流下.焊錫承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焊2.0銅線

此類問題大多為高Kcal壓縮機.
2.0線徑機種.發生機率少之又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經過這樣處理-----------------------那下次接頭有問題應該要換壓縮機------------
可以直接焊死嗎--一勞永 ...

直接焊死.但依(電工法規)是不行.但有焊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焊死.但依(電工法規)是不行.但有焊過

+1
而且壓縮機在有壓力下.處理不當!具有危險性!

网友D:
這種情況我會先用短短的兩分銅管套上在
插上該處的電線夾銅管夾的死死的
再用銲錫補縫
在塗上潤滑油避免氧化
蓋子也是一樣不蓋
但只能暫時撐一段時間
當然也會先清理乾淨

网友B:
這樣來說壓接才是正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情況我會先用短短的兩分銅管套上在
插上該處的電線夾銅管夾的死死的
再用銲錫補縫

一般都與tn01016424大.採用相同手法.以前我也是如此.
但後來發現.耐用度不佳.
後來改用電工用5.5接線壓著端子.還必須用螺絲起子的柄輕敲裝入.
甚至不必壓著.緊密度極佳!.經過測試.不會因接點不良.再次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來說壓接才是正確的

壓縮機發生此類問題.一定從啟動端開始!
高瓦數接點必須壓接.否則焊錫會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