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 NPN Open Collector 轉 5V Line Driver 線路圖

楼主(2012-11-01):
如題!!
望各位先進不吝提供.
謝謝!!

网友:
可使用光偶合器當介面.24V輸出端,接光偶合器輸入端(LED),光偶合器集極輸出端,接提升電阻至5V端.

楼主:
謝謝 ciko.ciko 大.
如此是否只是 24V Open Collector 轉成 5V Open Collector
並非 5V Line Driver ??
不知是否正確 ??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ciko.ciko 大.
如此是否只是 24V Open Collector 轉成 5V Open Collector
並非 5V Line Driver ??

視輸出級是否接提升電阻而定.不接提升電阻時,即可視為Open Collector.

楼主:
剛剛查到的.
{Encoder的輸出如果是 A , A bar(Line Driver) , 那它的輸出端一定會使用一顆 AM26LS31(通常)
而PLC的接收模組其輸入端一定會使用 AM26LS32 . }
使用AM26LS31即可.
只是不知取得是否困難??

网友:
記得有其它與AM26LS31/AM26LS32同功能,較易取得的ic.
我明天找一下看看.

网友:
AM26LS31(Driver)如果不好買,可以用SN75172試看看(DATASHEET如附件).
AM26LS32(Receiver)應該不難買到.

472.4 KB, 下載次數: 114

楼主:
收到!!
謝謝 Ricky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