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E170b 螢幕無畫面改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2-11-01):
此機好像都是PUSH的電晶體NG居多!!已經遇過三台~~當然有可能是C5706跟電容。
但小弟不知道此電晶體規格,不知道可以用啥代料!請知道大大告知??
最重要後端的C5706與電容或高壓變壓器怕有問題!
故採取以下作法!怕有後遺症(忘了拍電晶體~~後天補上)
拆開後發現兩處"焦黑"
已拆除零件後
已修復好高壓線

再來就是重點元件~~跟漂亮的學姐採購的寶物!!

拿出來~~比對一下長度!挖...有過"長"好險沒太"寬",修改一下護蓋(使用工具將上下鋸開,以上是請家父幫忙,故無照片),原左側上燈座,改上下上燈座
確定所以訊號定義(規格漂亮的學姐那有)
上蓋試組~~算是燈管可以插上
組裝測機
........
完修~~

挖哩~~完修才發現隔離塑膠片忘了放進去~再拆機一次....東西還是放進去!!

网友A:
恭喜完修, 昨天也搞了一台,高壓線圈NG直接改版,還好沒有掉漆(台語)還要多練習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昨天也搞了一台,高壓線圈NG直接改版,還好沒有掉漆(台語)還要多練習才是! ...

哈!!我注意很久喔~!!大大幾乎都是第一個給大家鼓勵的人..
也恭喜您玩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我注意很久喔~!!大大幾乎都是第一個給大家鼓勵的人..
也恭喜您玩修! ...

不敢當,大家互相漏氣求進步(台語)!

网友B:
恭喜完修,不過20吋以下的LCD掛高壓除了爆電容以外,怎麼小弟覺得換公板比修還便宜

上次的VX912,掛了2顆高壓電容,3顆MOS,1顆變壓器,買塊公板才120,零件查露天價格都快2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不過20吋以下的LCD掛高壓除了爆電容以外,怎麼小弟覺得換公板比修還便宜

上次的VX912,掛了2顆 ...

原板修復就是差在完整度的問題,不過如果原板通病太多,改張好一點的板上去也不是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不過20吋以下的LCD掛高壓除了爆電容以外,怎麼小弟覺得換公板比修還便宜

上次的VX912,掛了2顆 ...

壞的多,當然買公版或整片便宜!!因為MOS超貴..變壓器不好買!
改公版!
1...原外殼裝得下嗎??
2...燈管線長度(這次差點不夠長)

楼主:
無法補圖!!
就補在這
我說的電晶體
常壞的~右上這一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