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前後蓋多是黑色的) Hanns-G HX191A :PI板的一個零件詢問

楼主(2012-11-01):
Hi all,

Hanns-G HX191A ~~有2種版本LCD

1.一種是前蓋是銀色,後蓋是黑色

2.一種是前蓋是黑色,後蓋是黑色

=============
今天主角是(前後蓋多是黑色的) Hanns-G HX191A

修到一台~~那個藍色小藥丸~炸開一半

有沒有人知道那顆藍色小藥丸 C902 的規格,我這邊勉強可看到是 (3D/3KV),不過很奇怪怎麼會是3D? 一般不多為 33J/3KV or 22J/3KV

不知道這顆規格是what? 不知可用哪種替代?

TKS

网友:
會炸開高壓線圈可能也不保,也要檢查一下哦!

楼主:
只能先換換這個顆藍色小藥丸~~~如果不行就買整塊PI板來替換,畢竟單買高壓線圈也不好買

只是不知這顆規格是哪種?

网友A:
FYR
http://www.ease.com.tw/cht/Download.htm

EASE catalogues Class I 3KV SL.pdf

3D 3kV -----> 3pf  +-0.5pf   3kV

网友:
没错,是3D,也就是3P.
今天正好修到一台一模一樣的板子,
那顆有拔起來測量過,確定是3P.

楼主:
引用 网友A:
FYR
http://www.ease.com.tw/cht/Download.htm

duncan 真厲害~~每次只要有零件規格不請楚~~~多能第一時間回答!

网友:
我這邊有一塊廢的高壓版,如果有需要可以來跟我拿,benq的型號要回去查一下,因我是業餘的所以當初這塊修不起來我就直接買一塊來換了

楼主:
3P/3KV 逛了趟光華的確買不到,先用22J/3KV替換測試

(原本完全無畫面) 畫面會出現2秒然後又消失~~所以可能高壓線圈掛了or 一要3P/3KV才行

買一片PI板來替換吧!

网友:
3P廢板上面很多,如果還是找不到,
可以送你幾顆,有空過來我這裡拆幾顆.

网友:
高壓端電容容值不要改變太多,如果暫時要測試可以用串或並方式弄出接近的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