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自製抽油工具

楼主(2012-11-01):
沐浴乳壓頭再利用.更換方向機油.

网友:
這個抽油器我也做過
DIY更換汽車煞車油
抽煞車油 總泵 很方便快速
後來要抽 分泵 煞車油就使不上力了
抽不太動 只好叫苦力上車踩煞車方式換油

网友:
哈 好q喔

网友A:
不錯的克難方法
油多的話,會按到手指頭抽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錯的克難方法
油多的話,會按到手指頭抽筋喔

就當手指運動n_08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當手指運動

可以拿廢棄的,飲水機或是熱水瓶,的抽水馬達, 改成電動的

网友:
你把油管拆下就可以放乾淨油壺內的油啦...........要把那些
雜質徹底清出............清潔乾淨鎖回油管添加新油

网友:
哇哈哈!! 真是好創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拿廢棄的,飲水機或是熱水瓶,的抽水馬達, 改成電動的

點子不錯...

网友(2012-12-05):
有創意,點子不錯可學著用

网友:
多年前我開一台裕隆311轎車,汽油泵就曾出現問題,泵力不足,
怠速太久會造成化油器油池液面過低,無法啟動,未修復前,我也
用這玩意幫我吸油過。

网友C:
裕隆311轎車汽油泵應該是機械膜片負壓式,可以檢查膜片或負壓管是否有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裕隆311轎車汽油泵應該是機械膜片負壓式,可以檢查膜片或負壓管是否有破

非也,他是整個密封組件,只有一隻搖臂在外。

网友D:
抽出來的還真像烏梅汁n_171|
再出口那邊用一分2的接頭
先塞住一個出口 再把抽油的插到另個出口
把油抽到出口那邊 再放開出口 利用高低差持續抽到乾應該比較省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抽出來的還真像烏梅汁
再出口那邊用一分2的接頭
先塞住一個出口 再把抽油的插到另個出口

其實並不費力.實作你就了解

网友:
好像不錯用
筆記

网友:
又省了一個便當錢了n_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