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行車紀錄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2-11-01):
上面兩個0歐姆測量正常

上面兩個0歐姆測量正常

電源燈有亮

電源燈有亮

前幾天突然發現銀幕不亮,拆下記憶卡讀取檔案後發現原來三天前就故障了,拆開後發現插電時夜視的燈會亮,電源燈也會亮,電源線是 mini usb 更換後發現狀況相同,所以應該不是電源問題,上面有兩顆0歐姆的電阻測量正常,不知各位大大是否可以給小弟建議.

网友:
行車記錄器是吃點煙器的電嗎?
12v轉5v嗎?
如果是量看看夠不夠5v
我不知道它是吃多少電壓~~
我的意思是給記錄器的電壓夠不夠

网友:
有12轉5v的電路嗎?請拍一下。

网友A:
老大說~~~P、C、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說~~~P、C、R

我也懷疑是這樣,他是吃 5v 的沒錯,但是我直接從電腦接 min usb 給他應該可以了吧,不過還是無法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懷疑是這樣,他是吃 5v 的沒錯,但是我直接從電腦接 min usb 給他應該可以了吧,不過還是無法開機 ...

用工具量測阿...........他有控制晶片,去查查規格書看相關元器件運作
條件符合了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