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碳刷更換

楼主(2012-11-01):
高動力工具的馬達上都有碳刷

使用日久,失速 花 電氣焦味 不通電........終會發生

左邊為不良碳刷(接觸面積碳),右為運作良好碳刷(接觸面圓弧光亮)

左三個為不良碳刷(1.彈簧過熱致接觸面積碳)  (2.銅線熔斷及碳刷破裂)  (3.彈簧熔斷)
右為 新機所附贈的備份碳刷,規格: 高寬深 5 x 8 x 10.5 mm  ,用完了! 怎麼辦~

免驚  有點規模的五金賣場,買的到。
各式工具五金,這種連鎖商場統統便宜18趴

各種碳刷放在展示架最下層,蹲下來拍照,旁邊穿裙阿婆喊~偷拍!

新碳刷深度14mm 比原碳刷10.5mm 長了3.5mm 。彈簧可伸縮,免驚!

移除舊碳刷,順便清理銅極座上的汙垢

只要塞的進去,就霸王硬上弓  我願意   <<反白

碳刷蓋只要能旋入,凸一點沒有關西。勿鎖過緊,免的塑膠蓋子破裂

其它工具的碳刷順便檢查,只要接觸面有污垢,碳刷壽命就會短

小刮刀清一清,亮晶晶

裝入碳刷,電力運作上主要是靠彈簧銅片銅極座的密合接觸
如果僅是彈簧接觸銅極座,很容易就熔毀彈簧

另一種銅極座的樣式。拆裝碳刷一字起選用同寬約6mm,勿使用過小起子(蓋子易裂)

工具又能夠好好發揮創意

网友A:
請問切圓 橘色那把工具 末端是裝什 機絲頭
是用 鋸? 鑚? 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切圓 橘色那把工具 末端是裝什 機絲頭
是用 鋸? 鑚? 車? ...?

那是細木工使用的修邊機,俗稱:路打 轉速28,000 RPM
刀頭有上百種,統稱修邊刀,這工具我用來銑漂流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切圓 橘色那把工具 末端是裝什 機絲頭
是用 鋸? 鑚? 車? ...?

難道是  傳說中的   鳳梨刀 銑刀

圖片來自 這裡  http://www.pcbshop.org/tw/suppli ... ID=51&SupID=789
最普遍的印刷電路板外形加工用銑刀
不知道 是否適用於 木板

网友C:
popcorn大:請問這是岡山嗎?我沒看到(五金行)有ㄚ.我的砂輪機碳刷.我是用果汁機碳刷代用(可是小了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難道是  傳說中的   鳳梨刀 銑刀

電子界叫它鳳梨刀,呵呵! 真的有好吃的樣子
鳳梨刀頭如果是鎢鋼,切削鋁殼金屬外殼就很俐落,不過轉速要在20,000 rpm以上。
在漂界稱它為滾刀,只要符合柄徑就可以裝在修邊機 立軸機或是刻模機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pcorn大:請問這是岡山嗎?我沒看到(五金行)有ㄚ.我的砂輪機碳刷.我是用果汁機碳刷代用(可是小了點) ...

岡山頂級有兩家,一在後火車站大仁北路,一在舊省道上。
我都馬問店員小姐比較快~

网友D:
popcorn大大您好

小弟也有一台二手的"路打"....一直不知道是用哪種"修邊刀"才對??

能否拍張"修邊刀"的圖片給小弟參考一下???....麻煩您了.....謝謝您!!.....

(我這台的直徑約比較大....兩旁有握把....可調整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pcorn大大您好

小弟也有一台二手的"路打"....一直不知道是用哪種"修邊刀"才對??

大ㄟ! 我是電晶體捏,還不趕快加分,我才馬知道要怎麼拍相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岡山頂級有兩家,一在後火車站大仁北路,一在舊省道上。
我都馬問店員小姐比較快~ ...

popcorn大:謝謝你這兩家去高雄市常經過.會過去看看還有沒有甚麼寶貝.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ㄟ! 我是電晶體捏,還不趕快加分,我才馬知道要怎麼拍相片

水啦!!!......+5分

那就多拍幾張!!!.......給小弟參考參考吧!!!

謝謝啦

网友E:
工具大車拼

很久沒用的小圓鋸機

碳刷位置應該知道吧

請問左邊白色小塑膠瓶,裡面有白粉,是做啥用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pcorn大大您好

小弟也有一台二手的"路打"....一直不知道是用哪種"修邊刀"才對??

兩端有握把的路打比較高階
修邊刀12mm刀軸柄徑是工廠用。
6mm是個人工作室使用此與英制刀頭柄徑 6.35mm (1/4") 不能互換。

依照你路打的型號搜尋,可知道軸徑為何?
想運用,搜尋 木工洗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具大車拼

很久沒用的小圓鋸機

圓鋸刀刃的式樣與材質有著不同切鋸標的
但是一定要確定有鋒利的銳角,否則乾脆不要用,危險!
手砂輪機(胡爛打) 好用~ 切斷很俐落
那瓶白粉欠學不知捏!沒見他人使用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具大車拼

很久沒用的小圓鋸機

白粉??????.....

白粉能做什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端有握把的路打比較高階
修邊刀12mm刀軸柄徑是工廠用。
6mm是個人工作室使用此與英制刀頭柄徑 6.35mm ( ...

popcorn大

我的傢俬太多了!!!....不知塞到哪裡???.....臨時找不到.......

好像是澄黃色的.....兩旁有握把....只記得能調整高低....

找到後拍圖貼上來!!!....再來請教大大...看看有甚麼"搞頭"可玩....謝謝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具大車拼

很久沒用的小圓鋸機

居然找到失散的兄弟."小圓鋸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