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三位數七段顯示器腳位圖?

楼主(2012-11-01):
小弟的汽車測速雷達的七段顯示器有斷字,
想說拆下來修看看,
但是看不到7447解碼器,
好像是直接從處理器裡面解碼出來,
現在想找網路看是不是有三位數七段顯示器腳位圖,
找了一下看到相同的七段顯示器,
算了一下接腳共有16支腳但只使用13支腳,
有大大可以教導如何看此七段顯示器之腳位呢?
如何知道是共陽極或共陰極呢?
http://www.betlux.com/cn/LED-display-seven-segment-0.39-inch-BL-T39A-32,BL-T39B-32.htm

网友:
T39A:共陰
T39B:共陽

网友A:
聽起來,像是定製的七段顯視器,
請使用簡單的三用電表內的二極體檔位來作測量,
紅針為正極,黑針為負極,
紅針固定在某一腳上,使用黑針掃過其他腳,如有段亮,則表示為共陽極,
反之,則為共陰極,要多試幾次!
至於七段的定義,請出谷歌大神谷一下就有了(找圖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聽起來,像是定製的七段顯視器,
請使用簡單的三用電表內的二極體檔位來作測量,
紅針為正極,黑針為負極, ...

fatzeros大大您好

我覺得您好像說反了??

紅針固定在某一腳上,使用黑針掃過其他腳,如有段亮,則表示為共陽極(好像是共陰極...才對??)

指針式三用電表的(用R X 1 檔測量)黑棒是接到電池正極,紅棒是接到電池負極

不知道我的觀念對不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atzeros大大您好

我覺得您好像說反了??

fatzeros大指的應該是數位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atzeros大指的應該是數位錶。

晴兒大大您好

原來我搞錯了!!!....

我是個LKK.....用慣了指針式三用電表!!!........

网友:
以共陽極為例,紅棒如果剛好是固定在掃瞄線,黑棒掃過其他接腳,則亮某位數abcdefg,
換黑棒固定,紅棒掃過其他接腳,則亮位數的共同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晴兒大大您好

原來我搞錯了!!!....

沒關係啦!只要觀念相同就行啦!
還有,我說的是數位表,謝謝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晴兒大大您好

原來我搞錯了!!!....

呵!不會啦!
因為fatzeros大說二極體檔位,所以會想到的是數位錶。
通常常使用指針表,就會乍看之下認為有問題,不過有疑問總比沒疑問好,因為還是有人會不知道數位錶和指針錶有這樣的差異,剛好能機會教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