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汽車救援電池可以賣回收場嗎?

楼主(2012-11-02):
請問大大們.鄰居的這顆電池.說已經沖飽.但不能發動突然不能開的車.後來他們換了汽車電池.這顆就送我處理了..我又沒車.賣也不知道賣誰.可以賣給回收場嗎.謝謝

网友:
廢電池回收價 1Kg / $15 NT

网友:
別說是電池了,就連塑膠,抹布都嘛可以賣錢。

网友:
賣給我吧

我試試看還能不能修??

楼主:
謝謝philips980大.雄爸爸.阿資大^_^
小莉莉大.那個說賣不用啊.送給您啊.畢竟上來看帖.學習了很多常識跟知識.你們都是我的老師.哪有賺老師錢的道理.只是那個塑膠手把斷了(有留著).這樣斷了沒關係嗎.還有我在高雄前鎮.不知道小莉莉大在哪裡.我想辦法拿給您^_^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philips980大.雄爸爸.阿資大^_^
小莉莉大.那個說賣不用啊.送給您啊.畢竟上來看帖.學習了很多常識跟知識 ...

我在苓雅區青年路,

很近啊,我過去拿吧??

网友:
高雄人還真多..呵呵

楼主:
啊.小莉莉大在高雄啊.那太好了.我這附近比較大的目標是..前鎮國中.看小莉莉方便什麼時候.我去那大門口等您

网友:
高雄+1
救援線組也很容易出包,給莉莉姊檢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小莉莉大在高雄啊.那太好了.我這附近比較大的目標是..前鎮國中.看小莉莉方便什麼時候.我去那大門口等您: ...

cvista大大!!

明天週六方便嗎??

請我老爸過去拿吧!!

楼主:
小莉莉大.可以可以.明天下午兩點方便嗎.我會在那大門正對面的85%c等候.那間白天應該不會有什麼人坐在門口的餐椅上.我會把電池放在桌上.一眼就清楚了
由於手機壞了.我也不是高雄人.所以連家用電話也迷有.只能這樣跟您約時間.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莉莉大.可以可以.明天下午兩點方便嗎.我會在那大門正對面的85%c等候.那間白天應該不會有什麼人坐在門口的 ...

明天下午兩點,

OK

謝謝!!感恩啦!!

楼主:
啊.以後在這邊.要請教各位前輩的機會肯定粉多.請小莉莉大不要客氣

网友:
飛機還沒來,先測試看看,

先用電表量,只有0.5V

用12V的電源充了一天一夜,

也只有5.5V,且快速降低,

看來是已經過度放電,或電池液已經乾了,

這個電池據說瞬間電流可以達到300A,

或許不是普通的鉛酸電池吧??
(還找不到資料??)

网友:
拆開上蓋,原來也只是一般的鉛酸電池啊,

加了蒸溜水,

用30V充電一整晚,

仍然電壓起不來,

加30V,電流卻只有幾毫安,

看來極板已經嚴重受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