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N-3206W液晶電視有聲無影

楼主(2012-11-02):
接到這台電視時聽到無影時,想到高壓板應該有問題,就先量電源結果電源有問題,先修電源板FSP188-3M01,沒有24v,修好了電源板想說裝好應該就可以了,結果仍不行,請問有修過同形機種的大大們,給高壓板訊號是幾V?進高壓板訊號線路黃綠黑,其它紅是24V,先謝謝各位大大了!有先量黃綠對黑都只有1.9V而已,不曉得這樣是正常嗎?

高壓板接線

高壓板接線

AD板

AD板

電源板

電源板

网友:
高壓電壓是多少  要接高壓板
是否有電壓穩定 (誤差太大)
接線 電壓 多少
不接線 電壓  多少
要說明

网友:
我對細微電路不是很懂.
但如果是我.會從電源板著手.(同時壞兩塊板機率並不高)
看是否有壓降.再來測量主板是否有5V來驅動高壓版.

若有誤.請高手指正!

楼主:
最後一張照片就是接高壓版,紅線有24V,黑線是地,旁邊黃綠線就是AD板送訊號電壓給高壓板,通知高壓板可以點亮燈管,可是黃綠對黑線都只有1.9V,不足5V,請問有修過同型的大大們,AD板會是甚麼零件故障呢?

网友:
把線拆下來測量,有5V查高壓版,沒5V查AD??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解說,現已下班,後天繼續奮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後一張照片就是接高壓版,紅線有24V,黑線是地,旁邊黃綠線就是AD板送訊號電壓給高壓板,通知高壓板可以點亮 ...

這個ad板故障點很多
只有說很多(可能)
如要 (快速)維修
那就(換板﹍)確定為(AD故障)
越急 越修不好
手上一台(故障)跟你一樣
已經完修 熱機中  最後是(無零件故障)

楼主:
有Google一下,有位大大說是SMD晶片NG,會是紅框這一個嗎?

网友:
最後是(無零件故障)

注意喔!!!   有訊息提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ad板故障點很多
只有說很多(可能)
如要 (快速)維修

空焊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焊喔?

只是 可能 也要量測 最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