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體的固定

楼主(2012-11-02):
現今 TO3P ,TO247等的的固定方式,有比較可靠永久性的方式嗎?
用幾年的器材,拆修換晶體總覺得螺絲是鬆的,
別人的就沒關西,
自己的要如何才可靠呢?   各位大大教教我吧

网友A:
加哇夏,螺帽 螺絲固定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哇夏,螺帽 螺絲固定劑 .........

加一片大華司絕對是正面的(讓晶體更均勻貼緊散熱片)

至於防鬆用螺絲固定劑 --- 無效的安心型居99% , 有效的以後維修難拆
大大有好用的螺絲固定劑嗎?告訴我一下

我要去買來用用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一片大華司絕對是正面的(讓晶體更均勻貼緊散熱片)

至於防鬆用螺絲固定劑 --- 無效的安心型居99% , 有 ...

你是用哪種螺絲?可以 PO 出圖嗎?

我是覺得一些好的廠牌應該不會有這種情況。

建議你換螺絲吧 ^_^

网友C:
如果螺絲夠長的話,可以這樣用,或改長一點的.
螺絲 → 華司 → 彈簧華司 → 螺絲帽 → 螺絲膠.

彈簧華司
http://shandy.myweb.hinet.net/caa1washer.htm

网友:
以前玩遙控飛機常用的:"防鬆螺帽"!
保證不鬆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哪種螺絲?可以 PO 出圖嗎?

我是覺得一些好的廠牌應該不會有這種情況。

螺絲就一班的鐵螺絲,也都是機器附來的.
買螺絲要選廠牌-------大大這招我師父沒教我
您教我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螺絲夠長的話,可以這樣用,或改長一點的.
螺絲 → 華司 → 彈簧華司 → 螺絲帽 → 螺絲膠.

我現在也都盡量照這種方法做,
只是請教一下,如果鎖晶體絕緣矽膠片,抹散熱膏是好還是非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現在也都盡量照這種方法做,
只是請教一下,如果鎖晶體絕緣矽膠片,抹散熱膏是好還是非必要 ...

>絕緣矽膠片
是那種呢,拍一下照片,我一般都是用雲母片.
是否抹散熱膏,要看晶體的溫度,如果太熱還是要抹比較好, 這樣接合面密度高,散熱效果較好,散熱膏用久了會硬化,需要再重抹,才能保有其散熱效果.

你說的是這個嗎?
http://www.hiyp.com.tw/com/102694/products/html/4031.html

看看他人的意見.
http://www.coolaler.com/archive/index.php/t-207890.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絲就一班的鐵螺絲,也都是機器附來的.
買螺絲要選廠牌-------大大這招我師父沒教我
您教我一下吧 ...

螺絲是一門大學問,用的對不對差很多的 >_<

网友:
螺絲真的學問粉大
同直徑就有分細牙粗牙
木螺絲等等............
太多了

网友:
通常會造成螺絲鬆主要是絕緣墊圈造成的
一般工業電源常見固定方式是晶體用金屬固定片夾住

楼主:
隱藏幾天,只做一個實驗
結論還是失敗的,
因為固定膠還是耐不了晶體的高熱
為此我做了一個1000W的電阻假負載
在full power情況下,連假負載的黏接的錫都融掉了(改壓接)
有趣的是,我還發現一件事
AC110的電源線及power輸出連接線壓降居然非常之大
可見導線在大輸出時,是重要的角色之一

网友D(2012-12-03):
螺絲固定膠(綠色)前幾天買了一罐約200CC吧!! 200元!! 很很久久以前在變壓器公司作過,用壓接加上罐錫來降低阻值,你的電路溫度過高還是建議強制散熱吧!! 錫都熔掉了,電路怎麼受得了?(這樣設計沒問題?) 電路板受得了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隱藏幾天,只做一個實驗
結論還是失敗的,
因為固定膠還是耐不了晶體的高熱

Creekse大,
704 硅橡膠不知道能不能用... 規格上是說-60℃-+250℃可用.

牛拿它來做DIY酒精爐的氣密...
乾了以後, 是蠻耐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絲固定膠(綠色)前幾天買了一罐約200CC吧!! 200元!! 很很久久以前在變壓器公司作過,用壓接加上罐錫來降低 ...

這次修的電源已經先交件,晶體仍用機械方式先解決,
就是後面套上兩顆螺母,為此我把鋁散熱器送出去加工了一下
因為機械方式感覺較可靠,總之先試試看吧,

溫度融錫是因為電阻負載散熱片太小導致的,
為此我前幾天去買了dall 2歐姆 100w金色鋁殼電阻48支(全買價2.4k)
要是有時間再去張羅一下散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Creekse大,
704 硅橡膠不知道能不能用... 規格上是說-60℃-+250℃可用.

謝謝,有空我會買一條回來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