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源供應器要更換電容的話要用甚麼型號比較適當

楼主(2012-11-02):
例如: NCC品牌底下有一堆型號 LXZ.KZE.KY......這些型號代表著用途不一樣.電源供應器適合用哪種型號?(也順便請教Nichicon,Rubycon這2家品牌)

网友:
NCC品牌底下有一堆型號 LXZ.KZE.KY......這些型號 都適合用於電源供應器
主要差異在於 1.壽命 2.(標準/小型)體積尺寸 3. 低Z(低內阻)
三者連帶著彼此牽制的關係 沒有最好 只有適用環境搭配選擇

LXZ.KZE.KY 這些型號 都是  標榜低Z  細微差異則請詳見規格書
LXZ.KZE 小型尺寸 因此壽命低了些 但是比其他 阿薩不魯的山寨牌 好很多(日系規格也偏保守)
KY 是標準體積尺寸  因此壽命最高 (也較便宜)
若是有足夠空間 KY 是最佳選擇  LXZ 次之 而KZE殿後

以ATX為例
一般+5VSB 的濾波電容 週圍有足夠的空間 有機會就用 KY
相較之下其他3.3/5/12V 輸出電容 板內空間跼促 有時甚LXZ.KZE 也不一定裝的進去

网友:
續....

其他Nichicon,Rubycon這2家品牌 依此原則類推

NCC  http://www.chemi-con.co.jp/
NCC  的 catalog  catalog
  http://www.chemi-con.co.jp/catal ... stable-j-120701.pdf

网友A:
維修用的話,會先考量體積腳距,再來選擇壽命與內組,如果安裝的位置又接近高溫處 ,在考慮是否選用耐熱較高的電容
PS.當然取得的難易度與價錢也會是很大的問題  不是型錄上的規格都容易取得...MOQ(最低訂購量)是最難克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維修用的話,會先考量體積腳距,再來選擇壽命與內組,如果安裝的位置又接近高溫處 ,在考慮是否選用耐熱較高的 ...

http://www.chemi-con.co.jp/c/cat ... aution-c-120701.pdf

(生產完 三年內最好要使用完畢)

搞到最後 零售市場是沒有所謂的系列完整而且便宜又"剛出爐"新制造的電容零售商 (若有通知一下)

規格很好看沒錯 一看到生產日期 就會知道到為什麼那個價錢  這也是採購上的盲點

网友:
先看尺寸,再看籌命,醬子就可以了,不放心再看一下ripple current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點
尺寸真的是第一選擇.瘦瘦高高型的還真的要特別去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emi-con.co.jp/c/catalog/pdf/al-c/al-sepa-c/001-guide/al-precaution-c-120701.pdf

(生 ...

請問大大日系電容生產日期如何識別.感恩3Q

网友:
電源供應器電容容值如差異不大可以用取代方式,
目前我修電源,常用的電容
KY 16v 1000uf      尺寸:8mm x 20mm
KZE 16v 2200uf     尺寸: 10mm x 24mm
通常有這兩種就夠了,如果要更好一些,可以追加+5V的
3300uf  10V 或  4700uf 6.3V的即可,不過通常我也都不會準備這兩種規格,因為用KZE 16v 2200uf   去取代其實就夠了。
KZE 16v 2200uf   烏古雞學姐有賣,價格比任何地方買都還低。
至於一些470uf 16v 我是都用1000uf 16v KY取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大大日系電容生產日期如何識別.感恩3Q

看系列吧 有時候廠商標示因本體大小有差別

例:
數字型 0412 -->2004 第12周

Nichicon HN and HM series
Date code format: H0233 . The 02 = year 2002 ,, the 33 = week 33

或有的依 IEC 60062 標示 如
http://www.componentsbureau.com/ ... g_specification.pdf

网友:
NCC選KZH、KZE、KY都很好用
RUBYCON一般選ZLH、ZL、YXF等
NICHICON選HD、PW等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