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歌林42吋電漿電視(PD-4231)-開機白屏

楼主(2012-11-02):
請教各位大大
這台電漿開機白屏
我該從哪查起?
電源板五顆2200U100V電容已換
(原本是電源開不起來)

网友:
頭殼嘿真燒...先量測驅有無點路...如沒有..先從T下手
還有上面那塊小電源

网友:
告訴你
主機板 壞
有時間 換換電容吧

注意 16V電容

网友A:
這塊板.是SAMPO OEM....
如果沒錯.就是主機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塊板.是SAMPO OEM....
如果沒錯.就是主機板了..

其實(樓主)會在3秒左右 有影相
後來才會 ( 白霧 ) 等等就是要修
這台架構 ( 聲寶 )代工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樓主)會在3秒左右 有影相
後來才會 ( 白霧 ) 等等就是要修
這台架構 ( 聲寶 )代工機器 ...

主板是這片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是這片嗎?

沒錯!
問題出現時.輕敲那兩塊綠色散熱片(常見空銲問題).
但白屏我就不知跟那兩顆有無關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板是這片嗎?

是的
主機板換(電容)會好
注意 2個 大IC 焊腳會有脫焊(情形)
如無法修 我有(主機板零件)可以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主機板換(電容)會好
注意 2個 大IC 焊腳會有脫焊(情形)

2個 大IC 焊腳以補焊
還是以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2個 大IC 焊腳以補焊
還是以樣

注意 16V電容 有換嘛

楼主:
主機板上都是smd電容
也要拆下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機板上都是smd電容
也要拆下嗎?

修好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嗎

目前比較忙等有空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嗎

wecan 大
請問圖片上那個SW是幹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wecan 大
請問圖片上那個SW是幹嘛的

自簡用
方法忘計了

楼主:
RE: 求助:歌林42吋電漿電視(PD-4231)-開機白屏 (已完修)

原本是電源板故障,可能是前一位維修者報價太高還是什樣,
客戶不修就大破壞.板子有些零件接腳剪斷或是電線把你剪斷.剪斷就算.還把電線斷線處用熱縮套管套住.
不能就斷線處藏在濾波磁管裡

結論是以後有收到這種機器一定要先看一下各個電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簡用
方法忘計了

wecan大
目前以OK
可是面板最旁邊有一條白線
那要如何處理
可以進工廠模式已動畫面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是電源板故障,可能是前一位維修者報價太高還是什樣,
客戶不修就大破壞.板子有些零件接腳剪斷或是電線把 ...

還有這種人喔@@!! 是怎樣的心態@@!!

网友C:
引用 楼主:
wecan 大
請問圖片上那個SW是幹嘛的

右手邊5個電容,怎看起來鼓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手邊5個電容,怎看起來鼓鼓的?

電容以換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容以換新

其實(電容)不換是可以的
可是面板最旁邊有一條白線
那要如何處理

這各要焊(地址牌)就是連接(面板)得那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電容)不換是可以的
可是面板最旁邊有一條白線
那要如何處理

沒辦法進工廠程式移動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辦法進工廠程式移動嗎?

這個(是物理現象)不是軟體可以更改
所以要(焊接)方可處理 是小細工(膽大.心細.眼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