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PE-VM CPU供電

楼主(2012-11-02):
從同事那裡拿了塊P5PE-VM,檢視CPU供電的鋁殼電容X6 pcs,及供電上方之電解電容x 2pcs都已不見,還請知道規格的大大告知,謝謝!

网友:
建議你把缺件的零件位置編號寫出來,這樣問比較精確...

网友:
知道CPU附近的固態電容是680UF 4V的
至於上方那2顆有可能是1000UF或1500UF電壓有可能是6.3V或16V

网友A:
有找到一張圖片
大家一起玩辨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找到一張圖片
大家一起玩辨識^^"

謝謝你的分享,剛在網路查到圖片,cpu上方的電解電容分別為由右上 6.3v 1500UF,左上 16v 1000UF,若是有錯請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