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動點滅器

楼主(2012-11-03):
戶外電燈最常看到這種白柱狀的自動點滅器,水電行來換一個要500(壽命不到一年)

此款點滅器線路已精簡到一個 CdS 一個發熱體接點彈簧開關
白天CdS感測到光源阻抗下降至2~3k歐姆,電流經過加熱體發熱,接點彈簧變形曲側致使開關切斷紅線電源
夜晚到來,CdS阻抗上升至200~300k,加熱體電流降低無法發熱,開關恢復紅線通電,點亮路燈。
本圖出處http://www.nais.com.tw/UserFiles/pic003.jpg

點滅器故障時白天路燈恆亮,開蓋,替代發熱體的1/2W電阻最常燒毀
搖搖看! 阻值是多少?

网友A: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12020711282
110V用9kΩ 1W
220V時,用36kΩ 1W

Google查的...

网友:
那電阻是1/2W的,由W=I^2R可知只要大於1/2W便會發熱,(110/R)^2R>1/2W就會發熱.

R<24k開始測,20k 1/2W應該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12020711282
110V用9kΩ 1W
220V時,用36kΩ 1W

光敏電阻(設白天數值為1K)與9K電阻串聯,總電阻為9K+1K=10K,電流為110V/10k=11mA,9k電阻需消耗功率=(110x110)/9k=1.34W,故建議電阻使用2-3W左右,可避免常燒毀該電阻.(選用瓦數也不可過大,否則電阻本身因體積過大,而不易積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敏電阻(設白天數值為1K)與9K電阻串聯,總電阻為9K+1K=10K,電流為110V/10k=11mA,9k電阻需消耗功率=(110x1 ...

該電阻燒毀後,自身發熱功能失效,簧片無法因熱彈開,故外加電源直接供應至燈泡兩端,而使燈泡常亮.

网友C:
白天不亮時也是有電一直消耗在發熱體上,
雖然只有一瓦,但有發熱零件容易壞。

网友D:
建議購買電子式的來換比較耐用,記得國際牌有出,一個大約500元附近,
台灣廠牌大約300元,電子式內部不會發熱比較不容易故障,動作也比較確實。

這種發熱雙金屬式在明暗過渡期動作不乾脆,黃昏時電燈會一亮一滅的。

网友E: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6190545588
這一種裡面好像是放繼電器的,不是發熱體

楼主:
樓上dcstudio  RussellTuan  ciko.ciko 使用不同的方法求答案,統統都加分!~
採用不同功率電阻必須考量裝置空間及不同溫度係數,畢竟這款是熱動式
簧片上電阻單邊是點焊(不是錫焊),另一邊懸空接游絲花線(避免影響簧片動作),
雖然簧片上有螺絲微調修正,個人覺得修復上是一種磨練。
0.7W線繞電阻產生之熱能還嫌不足,昭告天下~失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天不亮時也是有電一直消耗在發熱體上,
雖然只有一瓦,但有發熱零件容易壞。

難怪故障率那麼高
盒內說明書: 此標籤處為採光最佳位置
無非就是將CdS向光。光敏在強光下阻值下降,壓降全落在電阻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購買電子式的來換比較耐用,記得國際牌有出,一個大約500元附近,
台灣廠牌大約300元,電子式內部不會 ...

大廠的產品一定有信譽,下次很快就會換上電子式點滅器
一般來說點滅器都裝在高難度的高空,只有找登高的專業水電工來修
而換上的,一定是這種故障頻繁且利潤最高的製品
聽收音機路況就知道,某某路白天路燈全亮,不知浪費多少電力
能源局不知有沒訂定此產品的國家標準。下回拿來寫論文也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6190545588
這一種裡面好像是放繼電器的,不是發熱體 ...

這款T03我手上有舊件,沒拆是因為外殼都裂化。下次去拆一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