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 VX2235WM 熱機後畫面的字會拖尾

楼主(2012-11-03):
一開機時使用正常~~~~~~~~~

使用約十分鐘後~畫面開始會忽亮忽暗~~

然後顯示的東西~會開始像墨被水潑到一樣~向左向右~~會拉出尾巴~~~

檢視電源板~電容正常~有一個變壓線圈背後電路板~有變色~應該是溫度過高~~

請問該從哪下手~~我是~新手~請多包涵~~

就是照片中間那個線圈~~

网友A:
有開始發生拉尾巴的時候,量測電源板給AD板的電壓有多少?要先判別是電源板給的電壓有問題, 還是AD板有問題,,再來就要查到T-CON去了,新手的話還是找找資料, GOOGLE一下比較好,避免本來給人處理修的好,自己修反而弄壞了那就麻煩了!

网友B:
外面的訊號線有換過嗎?品質太差的訊號線就會拖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開始發生拉尾巴的時候,量測電源板給AD板的電壓有多少?要先判別是電源板給的電壓有問題, 還是AD板有問題,, ...

剛剛不裝外殼熱機~超過兩小時~沒有問題~~

一裝上外殼後~~沒多久又發生~~~lcd 上會產生跟海浪一樣的波紋~~~

應該是散熱上的問題~~~~~~~~~~~~

要用吹風機法找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面的訊號線有換過嗎?品質太差的訊號線就會拖尾

訊號線是新的~~應該問題不在這邊!!

网友C:
AD/B上的電解電容全換新看看吧

网友D:
~~產生跟海浪一樣的波紋~~~
一般稱之為...水波紋

漣波電壓太大  進入了信號處理單元 (如AD板上的SCALER 圖2有螃蟹LOGO 的那顆IC)

  SCALER 旁邊的穩壓IC 壞了      不能穩壓    使漣波電壓 進入SCALER
   穩壓IC 前後濾波電容 容量不足   漣波過大    使漣波電壓 進入SCAL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產生跟海浪一樣的波紋~~~
一般稱之為...水波紋

瞭解~~~~~~~~

明天把電容換掉試試~~有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B上的電解電容全換新看看吧

收到~~

小弟明天試試~~~

楼主:
剛剛拆開看後覺得怪怪的~~~

ad 型號 VG2030WM

原來這塊AD板~~電容都被換過~~~

網路上找原廠的板子~~如下~

我的板子如下~~

紅色圈圈的電容全部被換成  25V 220uf ~~~~

綠色內的分別為~~10V 2000uf  和 25V 220uf~~

我是覺得怪怪的~~那顆 2000uf 位置~原廠ad 容值居然是 1500uf ~~

我懷疑那個高壓電源板也被亂換~電容

請問有前輩有此ad版原廠~跟 高壓電源板的電容值嗎??

网友E:
個人認為是訊號線問題!不是全新的就不會,看您買的線材品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個人認為是訊號線問題!不是全新的就不會,看您買的線材品質???

這條訊號線~~~是我另一個螢幕用的~~~

另一個螢幕使用沒有問題~

所以我排除這個可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條訊號線~~~是我另一個螢幕用的~~~

另一個螢幕使用沒有問題~

近身騎士大的PO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viewsonic

裡面有多款優派服務手冊,有這塊AD VG2030WM的線路圖,去找來看看吧~~
感謝近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近身騎士大的PO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037&highlight=viewsonic

太感謝~~~~~~~~~~~~~~~~

馬上來去看~~

楼主:
經比對後~~~~果然~~~

電容 AD 十顆~~全錯~~~~

電源高壓板 有 三顆用錯~~~

難怪我朋友說~~他送修三次~都修不好~原來遇到一個亂修的人~~~

楼主:
電容更換過後~~問題一樣存在~~

量測電源板 給ad 的排線~~~~pin 1 ~9

黑棒第一腳接地~~~紅棒一一量測~~5V 電壓~~正常~量測出約5.2V

另第9腳位的 24V 量測不到電壓~~~~~~~

下一步還需要量測哪裡??

网友G:
這台版及網路上蠻多維修實例的...
好像離題了...祝樓主維修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台版及網路上蠻多維修實例的...
好像離題了...祝樓主維修成功

還在努力中~~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比對後~~~~果然~~~

電容 AD 十顆~~全錯~~~~

是喔...難怪你在#10最後一張圖...AD配上那幾顆電容,看來還滿突兀的~~

网友H:
AD電容容值可能太大,建議換成22~100uF左右就好,靠近聲音輸入端的最大電容是功放用的,可以先不用理他,如果兩顆三端子穩壓IC有變色,請換掉
另外電源板上5V電路電容須注意品質,不可以用太差的,另外那三顆金色的電容也是不太耐用的廠牌,可以的話一起換掉

网友I:
您那台是VX2235-WM4嗎?如果是的話這片AD板,很多人都說換電容就OK,我更換過好多台就是不OK,一個良心建議,買板子更換或是改公板,因為曾經碰過在我這邊都OK的唷,點3天才交機,一交回客戶手上,過2天機器就回來,客戶是說,用一用會有雜訊,現在碰到這片我都是直接改AD板,省得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您那台是VX2235-WM4嗎?如果是的話這片AD板,很多人都說換電容就OK,我更換過好多台就是不OK,一個良心建議,買 ...

看Model No~~這台是 vx2235wm-3

有推薦的公版嗎???

哪裡可以買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AD電容容值可能太大,建議換成22~100uF左右就好,靠近聲音輸入端的最大電容是功放用的,可以先不用理他,如 ...

那三顆金色的有被我換掉了~~~

AD 的我已經照原電路圖更換回原本正確的容值~~~

看樣子是我太弱了~還是抓不到問題~打算直接換掉AD板~~

网友:
這片AD不好買,網拍上看到多是繳回舊品換維修後良品的

楼主:
經~~ 把 AD上的電容更換~~再換上~高壓電源版新品後~~~~~~~~~~~~熱機一小時~~

故障問題未再發生~~

算是完修了!!

网友J:
所以本來就是PI板問題,但板子看起來良好!!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所以本來就是PI板問題,但板子看起來良好!!
恭喜完修!

感謝~~~~~~~~~

本來不想花太多錢去修的~但是能力太差~~

爬文後AD 板上~也另外換了兩顆AMC1117~~~~

也是沒效果~~~

所以就~~~試試買新的PI版試試~~~

网友K:
我猜應該是AD版上面的主晶片有問題,你是用東西,強押住,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猜應該是AD版上面的主晶片有問題,你是用東西,強押住,試看看

AD 板上我有換兩顆~~ 應該是穩壓的晶片~~~~

也有可能是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