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AL2216W 22吋 LCD 背光不定時偶而不亮[實例]

楼主(2012-11-03):
同事送來一部親友的ACER-AL2216W 22吋 LCD

故障狀況:背光不定時、偶而不亮

^來看一下銘牌

^型號

^使用的面板

^ P+I版背面

^看到這個,心中竊喜,軟的好????

結果,天不從人願,電容都換了,還是不定時背光會自動熄滅???

^查看這部分的控制電路,

^更換 47u/25V電容 2顆及431,電容我以 50V耐壓代替

^測試背光燈管,點亮10分鐘沒問題

裝機測試燒機中!!   若還有後續再繼續新增嚕???

网友:
LCD測試至目前為止,故障狀況已不見蹤跡!!

來看一下舊品的測試結果

^1000u 剩下等校電容值807u

^470u 已無等校電容值
^UT61E電表測量,上2張照片為測量之後容值變化情形

^470u等校電容值剩下 5.1u
^UT61E測量對照

測量 TL431

^對照

^對照  明顯異常??

!對照

^對照

本次維修結果,除電容故障外,還有TL431不良!!

网友:
eson0724大 請問 IC 803 要如測量
又是如何(判定)故障呢
還有(奇美)那台顯示正常 但有(亮線)有空再修(亮線)
換(軟排)不知道會部會(成功)

忘了說  HX8904 故障引起的(故障)兩種不一樣(封裝)

楼主:
431沒故障,只是不良,

依據之前測量過的數據及經驗來看,431的不良偶而造成暗屏故障狀況是有的,

所以直接換掉,晚一點我再做新舊品測量上來,該LCD測試至目前為止,沒有再出現故障??

但還是持續燒機測試中,打算測到同事來取回!!

楼主:
新增測試舊料部分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增測試舊料部分資料??

對啦
完全的帖子
辛苦了
謝謝您的分享

楼主:
舊品實測部分,因時間關係比較慢貼了??  還是工作重要啦,帖子早發晚發倒是比較無所謂??

謝謝wecan大的支持!!

网友:
恭喜完修, 真的是有差耶!還是得測量才知好壞!

网友:
詳細解說,一目了然,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我自己也有一台AL2216W那時候買的價格是9700元,過不到兩個月就有他牌的22吋LCD 價格6、7千塊,真是X在心裡口難開,還好這台現在還正常在工作中。

网友A:
eson0724大 我看不懂TL431怎樣判斷好壞?
此次是兩個都壞還是TL431長腳還是短腳?
恭喜完修!!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on0724大 我看不懂TL431怎樣判斷好壞?
此次是兩個都壞還是TL431長腳還是短腳?
恭喜完修!!

長腳的當然是新的嚕???

短腳的是拆下來測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長腳的當然是新的嚕???

短腳的是拆下來測量的??

我的新品怎麼跟大大不同??
1、0.626
2、0.686
3、1.412
4、0.715
以上

网友B:
板大請問一下這機殼要怎麼拆,用翹的嗎?

楼主:
你把測試的圖片PO上來參考看看!!

楼主:
接縫處有暗卡榫,刷卡方式拆殼,

底下按鍵處左右各有一個倒鉤長卡榫,要慢慢施壓轉角度,

不然只能犧牲那2隻暗倒鉤長卡榫了(暴力扯下),

這2隻暗倒鉤長卡榫斷掉,還不至於影響機殼密合

但是會不會影響按鍵功能,我是沒弄斷,還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大請問一下這機殼要怎麼拆,用翹的嗎?

接縫處有暗卡榫,刷卡方式拆殼,

底下按鍵處左右各有一個倒鉤長卡榫,要慢慢施壓轉角度,

不然只能犧牲那2隻暗倒鉤長卡榫了(暴力扯下),

這2隻暗倒鉤長卡榫斷掉,還不至於影響機殼密合

但是會不會影響按鍵功能,我是沒弄斷,還不知道??

忘了點回覆了!!  造成閱讀不方便,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