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V37EAKR 37吋 電視畫面白屏問題[已處理完成]
火..

楼主(2012-11-03):
各位大大好小弟家中有一台37吋大同LCD液晶電視 型號是V37EAKR的機型 問題如圖
有大概查看所有電容有沒有突出...結果沒有就沒撇步了 看來是個艱辛的開始了
請問各位大大這大概是什麼東西壞掉阿  在高雄那邊可以買相關零件ㄋ 感謝...

有點懷疑是這個小東西壞掉

网友A:
這不是白屏,是白霧故障,先拆了拍照再說??

网友B:
先從T-CON橘子IC著手.

若有誤導.還請高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白屏,是白霧故障,先拆了拍照再說??

eson大 您好
不好意思  白霧故障的意思是??? 液晶有問題嗎??  並不是AD 電源版或高壓板這些問題嗎??
  小弟不才

网友C:
T-CON NG~~在上方那邊
T-CON上如有AS15開頭的先換掉他玩修機率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從T-CON橘子IC著手.

若有誤導.還請高手指正!

T-con IC這可真是難倒我嚕.....不知從何下手..大大有遇過這類問題嗎  通常都要先從哪著手阿..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T-CON NG~~在上方那邊
T-CON上如有AS15開頭的先換掉他玩修機率85%

jackhiphop 感謝
大大如果有AS15 要如何測試它是壞的  如果壞掉嚕 高雄要去哪購買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T-con IC這可真是難倒我嚕.....不知從何下手..大大有遇過這類問題嗎  通常都要先從哪著手阿..  感謝... ...

那我先問一下樓主,你目前有何種維修工具在手可以檢測呢??

沒有工具,如何查修??   沒有拆機如何知道故障點在何處??

以上各位先進包括我所陳述的均屬隔空抓藥???   要嘛  帖到病除  ,  不然就  帖到命除??

還是先進行維修的第一步, 拆機、拍照、測量、上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T-con IC這可真是難倒我嚕.....不知從何下手..大大有遇過這類問題嗎  通常都要先從哪著手阿..  感謝... ...

yjs814大:
如果沒換過此類IC.建議換板!
否則強行更換IC!
依我經歷................可能會.........."番薯越挖越大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先問一下樓主,你目前有何種維修工具在手可以檢測呢??

沒有工具,如何查修??   沒有拆機如何知道故 ...

eson大您好
我有三用電錶  也有一些簡易焊接的器具....
只是我是個新手  之前有用過一台自己家的液晶電視
本來想用不換版的方式修好,也知道高壓板損壞
但是到最後無法修復 只好買一塊高壓版置換
說真ㄉ 無師自通的方式真ㄉ有點難...
這算是我第一次遇到 也想要自己維修看看
只是真ㄉ不知如何下手  呵呵...指點迷津吧
感謝

网友A:
那你先爬一下如何檢測GAMA電壓的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07-1-1.html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552&highlight=

先做參考,測量過後PO上來看看??

最好含圖與標示測試點的數據??

网友:
yjs814大
您PO的圖片都還不是各位高手所說的故障點
要繼續拆到邏輯版才能看到有問題的地方

有關有問題的晶片如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AS15

邏輯版類似下面的連結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AS15

加油
拆到底部那一塊就是邏輯版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jackhiphop 感謝
大大如果有AS15 要如何測試它是壞的  如果壞掉嚕 高雄要去哪購買阿 ...

yjs814 大:盧大那裡有ㄚ.建議量一下電壓

楼主:
eson大   bigger大  鄧哥
感謝Po這些文  我自己測試看看  然後PO上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先爬一下如何檢測GAMA電壓的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07-1-1.html

不用測量
用手(摸摸)
就知道
是否故障

楼主:
各位大大我遇到一ㄍ問題

2條屏線要先拔起來板子才能掀開
屏線怎麼拔阿....我都拔不起來

楼主:
終於合子拔起來了仔細看 原來她是有用雙面膠= = 不敢拔的太大力看到雙面膠 就給她用力的拔下去嚕.....也找了了AS15F這ㄍIC  下一部就檢測它是否有問題.....感謝

楼主:
各位大大我有找到AS15F IC這塊 可是遇到2ㄍ瓶頸
1. 我的量測PING針似乎太粗了好像不好量,有更細的或其他方法嗎
2.量測這塊IC我要如何策他是否有沒有問題   先測Vcc嗎?  腳位我知道datebase有說
  可是小弟不材我不知道要哪ㄍ腳要接哪ㄍ腳來量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我有找到AS15F IC這塊 可是遇到2ㄍ瓶頸
1. 我的量測PING針似乎太粗了好像不好量,有更細的或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9&highlight=15

网友D:
有尖探針是最好量了,但是量測點是有標示圓圈銅墊,量測應不難,不像我是喝多了,手會發抖,總是抓不準

應不會是去量AS15-F的IC 引腳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尖探針是最好量了,但是量測點是有標示圓圈銅墊,量測應不難,不像我是喝多了,手會發抖,總是抓不準

喝一下(手就不抖)電視(醉拳)教的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喝一下(手就不抖)電視(醉拳)教的喔

呵呵!喝多了就去睡覺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我有找到AS15F IC這塊 可是遇到2ㄍ瓶頸
1. 我的量測PING針似乎太粗了好像不好量,有更細的或 ...

量測點是圓形的銅點,gama 電壓量測點應會標示 gm1~gm18

楼主:
呵呵wooden大大  等等在睡  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測點是圓形的銅點,gama 電壓量測點應會標示 gm1~gm18

嗯嗯  那量測數值....是依據什麼才算正常ㄋ???

剛剛 有測 他標示是寫vgma1~8 我測的數據都在0.04V到0.07V左右而已ㄟ 這算正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那量測數值....是依據什麼才算正常ㄋ???

剛剛 有測 他標示是寫vgma1~8 我測的數據都在0.04V到0.07 ...

看第三張圖,正常的電壓值是藍色區是一個45度斜三角的區塊,沒有那些缺口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07-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那量測數值....是依據什麼才算正常ㄋ???

剛剛 有測 他標示是寫vgma1~8 我測的數據都在0.04V到0.07 ...

這樣的測值,可能你的探棒放錯位置了(黑棒),沒真正放到地點.........

楼主:
wooden大  我剛剛測了  還是依樣ㄟ  甚至電壓更低幾乎是0  會不會真ㄉ這ㄍIC壞了
至於IC會不會發燙 我剛剛讓他開了將近20分鐘  手去促摸IC  是有熱一點  但不會發生發燙的現象

网友D:
把黑棒移到 T-CON 的螺絲孔位置........

同時請確定AD板的排線要連接到 T-CON 來才會有電壓.........

當然電源要打開,同時要注意不要短路了,要不然放煙火我是看不到的哦!

請將你的量測點放大圖上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黑棒移到 T-CON 的螺絲孔位置........

同時請確定AD板的排線要連接到 T-CON 來才會有電壓.........

嗯嗯  我把黑棒 移到螺絲孔位置試看看
AD板排線我確定有連接因為我有打開電源聽到連續劇的聲音  呵呵
我在去試看看  感謝...
我剛剛又試了一下把黑棒放置螺絲再測一次 他變 全部都是0.24V左右ㄟ
不過有個現象停留個幾10秒他的電壓會一值下降快到0V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  我把黑棒 移到螺絲孔位置試看看
AD板排線我確定有連接因為我有打開電源聽到連續劇的聲音  呵呵

請將你的量測點放大圖上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將你的量測點放大圖上來看.......

我是測試這些點  他是寫vgma1 ~ 8

放大圖

网友D:
補上參考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測試這些點  他是寫vgma1 ~ 8

VGAMA 共有22個測點,將這些量測數據表列就知道 AS15 是否正常工作,

如果都量不到有效電壓,則要往前測供電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補上參考資料

這份資料我有了,
wooden大 我量測的點應該是正確的吧???
我有把黑棒 移到螺絲孔位置量測
量了之後 全部都是0.24V左右ㄟ
不過有個現象停留個幾10秒他的電壓會一值下降快到0V
供電部分ㄚ  那不就要看AD提供電壓給邏輯板是否足12V???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份資料我有了,
wooden大 我量測的點應該是正確的吧???
我有把黑棒 移到螺絲孔位置量測

是AS15 的供電,如果 AD 供電有問題,可能是沒畫面.....

量VGH 看有沒有18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AS15 的供電,如果 AD 供電有問題,可能是沒畫面.....

量VGH 看有沒有18V.... ...

OK  我回家找看看  測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呵呵!喝多了就去睡覺啦!

歡迎加入抖抖家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AS15 的供電,如果 AD 供電有問題,可能是沒畫面.....

量VGH 看有沒有18V.... ...

Vgh我找到了 應該是這個吧  不過我用三用電錶量了電壓??一樣沒動作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Vgh我找到了 應該是這個吧  不過我用三用電錶量了電壓??一樣沒動作ㄟ....

這很奇怪哦!AD 板過來的電壓是多少呢?
探棒左邊的 reg 三隻腳的電壓是多少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歡迎加入抖抖家族

沒喝就會抖啦!喝了抖更勵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很奇怪哦!AD 板過來的電壓是多少呢?
探棒左邊的 reg 三隻腳的電壓是多少呢?

AD 板過來的電壓正常ㄟ

reg 三隻腳都是0Vㄟ....

那會不會沒過電到AS15F 這顆IC阿...??

网友F:
引用 楼主:
Vgh我找到了 應該是這個吧  不過我用三用電錶量了電壓??一樣沒動作ㄟ....

請注意量時低一張圖會有問題..
90度量..
要不自己做探針
找2支縫衣服針頭
剪下POWER 大四PIN
退出四PIN街口端子
一頭用焊錫黏住縫衣針
另一頭剛好插電表測試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沒喝就會抖啦!喝了抖更勵害!.........

喝多抖更厲害.....那該喝95%無水XX 哈哈
開個小玩笑>>不要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注意量時低一張圖會有問題..
90度量..
要不自己做探針

BEER大 好低  偶會注意 等等再去量一次
我也想自己做一ㄍ...等這ㄍ我研究完就要來做一個....0.0.....

             thx

网友D:
引用 楼主:
BEER大 好低  偶會注意 等等再去量一次
我也想自己做一ㄍ...等這ㄍ我研究完就要來做一個....0.0.....

探棒要郵直,稍為用力頂住線路板,如果線路板有保護膜(測點應不會)
幾處紅框的電壓,至少要跑一下供電線路的前後順序,
由後往前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探棒要郵直,稍為用力頂住線路板,如果線路板有保護膜(測點應不會)
幾處紅框的電壓,至少要跑一下供電線 ...

好....回去我量看看....(由後往前查有點不知道要從哪顆開始..00..不過先測再說了)

网友:
今天處理到一台類似油畫又似白屏的情形,令我頓悟到,維修的思考方向都錯了!

故障點應不在 t-con ,怎地一路往牛角尖鑽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url=forum.php?mod=redirect&goto今天處理到一台類似油畫又似白屏的情形,令我頓悟到,維修的思考方向都錯了!

=findpost&pid=512045&ptid=41668]

楼主:
查了4個點的電壓有2個我不會量ㄟ,不過我有交叉測量  他電壓都是0Vㄟ

我量出第一點他是1.23V
第二點是0V
不會量的部分我有交叉量測都是0V

還有一ㄍ疑問下面圖有一顆叫SCD24 這顆是什麼...我剛剛涼了上圖4劃圈圈處 及一些電阻F 都匯BB叫,但這顆不會ㄟ
會不會是這顆掛掉嚕阿,無法供電後面的元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查了4個點的電壓有2個我不會量ㄟ,不過我有交叉測量  他電壓都是0Vㄟ

我量我的 SCD34 是單向導通(X1檔)

這顆應是 DIOD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量我的 SCD34 是單向導通(X1檔)

這顆應是 DIODE.........

那把三用電錶移到電阻值(蜂鳴器的檔位)導通會BB嗎???...(我測試的時候沒BB)
我的SCD24有壞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查了4個點的電壓有2個我不會量ㄟ,不過我有交叉測量  他電壓都是0Vㄟ

元件編號是"D818" ?D開頭表示二極體,
用電表歐姆檔X1量測導通是阻值驅近於零,將探互換測值會驅近遮限大或些微擺動(這是指針式電表量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件編號是"D818" ?D開頭表示二極體,
用電表歐姆檔X1量測導通是阻值驅近於零,將探互換測值會驅近遮限 ...

對阿 他的編號叫 D818   K
我剛剛測了  他有趨近於零  跟近似無限大  那不就沒壞??
還有圖中右邊那個4R7 我在測量電壓他是0V  這樣算正常嗎???
還有ㄚ 在第50篇的時候有測4R7這兩顆 有一顆測出有電壓 另一顆沒電壓  ,
那是不是表示 從Vin 12V輸入電壓到4R7 0V之間訊號有問題或有其他零件壞掉啊??

网友G:
量測的方法好像怪怪的  我這2天要搬家 要搬的地方比較大 你可以載過來我幫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量測的方法好像怪怪的  我這2天要搬家 要搬的地方比較大 你可以載過來我幫你看 ...

你要搬到哪 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量測的方法好像怪怪的  我這2天要搬家 要搬的地方比較大 你可以載過來我幫你看 ...

是店要搬地方嗎?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是店要搬地方嗎?

對阿搬去民族一路大樂附近透天1~4樓+地下室有經過來坐坐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對阿搬去民族一路大樂附近透天1~4樓+地下室有經過來坐坐吧

吼!買新房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吼!買新房了嗎?

沒啦 租的臨時要搬也沒辦法

楼主:
我剛剛測VCC的電壓的時候,就沒電壓嚕ㄟ.....
還有請問一下 有誰知道 下圖的IC編號是什麼,因為編號看不清楚了
我想查一下這顆IC的資料

板子型號是 T37OHW02 V5  07A63-1C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剛測VCC的電壓的時候,就沒電壓嚕ㄟ.....
還有請問一下 有誰知道 下圖的IC編號是什麼,因為編號看不清楚 ...

看看是不是這個

楼主:
請問...我買了2顆 不同SMDㄉ3A保險絲  都不到10分鐘就斷了ㄟ ...保險絲有分嗎???  為什麼買回來的保險絲都會斷掉....

网友:
有地方短路了.........

楼主:
是真的短路ㄟ  ,  我ㄤ剛有測試一些電壓Vin=12V  Vcc=3.3V  Vgh=23V  Vgl=6V  似乎都正常
然後我量GAMA值 發現GAMA1~21都 15V左右. GAMA22=0.3V..並沒有階梯式法  那是不是AS15F有問題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真的短路ㄟ  ,  我ㄤ剛有測試一些電壓Vin=12V  Vcc=3.3V  Vgh=23V  Vgl=6V  似乎都正常
然後我量GAMA值  ...

一直燒保險絲代表後端還有短路,不查清楚的話還會繼續燒,萬一燒得更嚴重恐怕沒辦法修只能換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燒保險絲代表後端還有短路,不查清楚的話還會繼續燒,萬一燒得更嚴重恐怕沒辦法修只能換板 ...

恩恩  目前沒有短路了.......

网友:
不知道進展如何?
在眾多前輩的面前賣弄一下(不要見笑),畫個圖給你參考,

网友:
先测量一下伽马电路输出的伽马电压吧,一般正常是由低到高的阶梯电压的,不过AS15烫手的话,更换一般会好的

网友:
剛剛處理了一台 大同 V37MABF

畫面也是白霧帶油畫

量測 AS15-F(GAMMA電壓)未呈現階梯式且IC不燙手,正猶豫如何處理?

想想手上有AS15直接換掉測試不就明白了嗎!

更換後完修.

楼主:
最後確定是AS15F故障  以更換完畢.....感謝各位大大無私的分享..0.0..

网友(2012-12-11):
說明很仔細,果然要多扒文,才能增進功力,有人叫我摸一下ic燙手就換新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