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老筆記本想裝回win98應怎樣做
火..

楼主(2012-11-03):
現在裝了xp行得好慢,機原本是裝win98,用cd裝回,但裝不到,是要用dos裝嗎,應怎樣做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去找WIN98SE的GHOST檔再用GHOST裝

网友A:
資訊不足

1.確定有設定光碟開機?
2.裝不到是抓不到硬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資訊不足

1.確定有設定光碟開機?

在bios設定光碟boot機,但抓不到

网友:
既然本身的xp還在,您可以先把win98安裝片放進光碟機
然後在系統下開啟看看是否能正常讀取出片子內容
讀不到就是挑片

网友B:
小妹記得,以前還有做過那種沒有開機檔的98光碟,要先確定看看有沒有開機檔,若沒有,就要做一個DOS開機磁片,但若還要弄一個軟碟機,實在很頭疼。

网友:
拆下hd到桌機上裝上os~
最快最簡單的方式~

网友:
現還能跑的電腦裝98應該是跑飛快的..

用win98光碟開機裝..

用DOS開機copy 98檔案裝..

記的98只能裝FAT32..

檔案印象只有幾十mb

网友:
如果光碟機讀的到資料,應該會先有2個選項,1個是讀硬碟,另一個是讀win98光碟,進去後會再有3個選項,選1或2我記得都可以跳到dos,等他讀完就和讀完開機片相同了,再輸入光碟機代號:setup,或setup.exe應該會去檢查硬碟,之後就會進入安裝畫面,直到完成安裝;不過也有部分光碟機讀不到這部分,那就只能靠開機片了。
win98本身光碟片有開機片功能,但是也有些光碟機讀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bios設定光碟boot機,但抓不到

會不會是光碟機 的讀取頭髒了
拿棉花棒沾清水擦拭讀取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妹記得,以前還有做過那種沒有開機檔的98光碟,要先確定看看有沒有開機檔,若沒有,就要做一個DOS開機磁 ...

不用喔,有光碟機很好辦的啊
1.先用像HIREN'S BOOT CD這類的開機光碟規劃好PARTITION
2.開其中的DOS選項或是WINPE
3.改放WIN98 CD,將CAB檔都COPY到硬碟裡
4.開DOS選項,執行SETUP /IS

网友:
老筆電呀...光碟機的雷射讀頭應該差不多了吧...
1.先找台 USB 外接光碟機來試看看能不能開機,如果 BIOS 不支援 USB  光碟開機就別試了
2.將硬碟拆下,掛到別台可開機的系統下,做基本的 FAT32 格式化,並加上 DOS Boot ,然後再把 Win 98 的檔案 Copy 到該硬碟的某目錄下
3.將硬碟裝回老筆電,用硬碟開機到 DOS,在 DOS 模式下執行安裝

网友C:
我的作法~
1.因為你沒交代系統組態,所以先評估系統效能,如果記憶體有個
512MB處理器夠快的話,不如直接安裝WIN2000-SP4,我的PII333
192MB都能跑了,你的應該可以。要是P3機種更應該跑!

2.確認你的98安裝片可以執行光碟開機,這可以拿去另一台電腦試
試看...

3.決定系統安裝方式,看是採用光碟開機安裝還是將安裝光碟copy到
硬碟去安裝,或者其他方案..........如可開機USB隨身碟+光碟片內容

4.準備相關驅動程式給系統用

基本上只要硬體效能夠,對老系統而言裝WIN2000就夠了,98、95、
WIN-ME太老了,系統所需的驅動程式可能不好找。用W2000系統裝好
後即可順利辨識系統內各項裝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作法~
1.因為你沒交代系統組態,所以先評估系統效能,如果記憶體有個
512MB處理器夠快的話,不如直接安 ...

謝謝各位
機是p3 500m,ram 320m,hdd 10g,沒有3.5軟碟機,
那隻光碟內有很多種軟件,包括office,win98等
打開光碟,找98,按setup,出現以下圖片
可以詳細指點應怎樣做?

网友C:
那你應該裝W2000-SP4

裝好之後系統晶片組與相關周邊驅動程式可能都免裝全被
W2000給偵測到....

你在XP下當然無法安裝98...這張光碟片可以透過光碟開機嗎?

网友:
我猜這種整合的應該是不能光碟開進dos,硬是要裝98,如果有軟碟機
http://www.bootdisk.com/bootdisk.htm
給你個網址,這個是開機片的網址,我是沒試過,不過網路上是寫提供各式開機片的網站,我目前手邊沒磁碟片,拿下來剛看了下,應該是點開插入磁碟片他就會幫你做開機片了才對。
然後把你怎開進去setup的目錄記下,
我假設光碟機是d那正常目錄可能是,d:\win98\setup
把他記下來,開機片開進去後進dos後打上d:\win98\setup.exe
通常應該就能開始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應該裝W2000-SP4

裝好之後系統晶片組與相關周邊驅動程式可能都免裝全被

光碟沒法透過光碟開機,本想裝win2000pro;但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碟沒法透過光碟開機,本想裝win2000pro;但找不到

看你會不會找啦~~~在網路上這應該不難

光碟不能用來開機,那就用其他電腦讀取所在目錄,
copy到隨身碟帶去NB上頭存入HD,執行setup.exe就
可安裝。但你得準備好相關驅動程式,否則你電腦也無
法正常使用............

花錢找人幫你裝,喝咖啡等驗收~輕輕又鬆鬆

网友:
拆下硬碟找一台電腦接上去,找ghost win98 直接還原.
然後再重新掛驅動.

网友:
我有一台老机器装了两个系统,是双重引导的,用了个软件“BootMagic”。有时用用老系统,感觉挺亲切的。老的系统与老婆一样朴素无华,一想起之前与它相伴的每个日日夜夜,很温暖。

楼主:
在xp系統,沒有軟碟機,怎樣進入dos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xp系統,沒有軟碟機,怎樣進入dos呀?

用光碟机,或者用U盘啦。做个可启动U盘就可以了,老机器大概只支援USB-HDD、ZIP方式吧。

楼主:
找到隻WIN2000 RRO SP4裝了,機行很暢順,但IE5瀏覽不到網頁

网友D:
WIN2000 內建IE5 要升級IE6   然後許多網站已經不支援IE6    然後升級IE7..8..還有ActiveX等等...
整個過程可能你會哭泣  使用WIN2000 在現行網路環境  就別在IE上浪費時間了

直接使用Google 瀏覽器(Google Chrome)它有支援Windows 2000
這篇有介紹  http://briian.com/?p=5726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2000 內建IE5 要升級IE6   然後許多網站已經不支援IE6    然後升級IE7..8..還有DirectX等等...
整個過程 ...

下載Google 瀏覽器(Google Chrome),但ie瀏覽不到這網頁,怎麼辦?

网友D:
??好慘??   不知你如何連上痞酷

能不能連上這裡 下載Google 瀏覽器
http://www.google.com/intl/zh-TW/chrome/browser/

或是連上這裡
https://www.google.com/intl/zh-TW/chrome/browser/eula.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慘??   不知你如何連上痞酷

能不能連上這裡 下載Google 瀏覽器

這兩條link都連不到,只連到一部份,痞酷網是另一部電腦連上的
試過下載了ie6,但裝不到,可能裝win2000pro有問題

网友:
另一部電腦連上 這裡   https://www.google.com/intl/zh-TW/chrome/browser/eula.html
下載後再拿到 W2000 上安裝

网友D:
等等...等一下  我要向你道歉
你確定W2000上 的網路設定是OK 的嗎

一般即使是舊版IE5   即使各網頁不支援  它們都會回傳 一個你看的到網頁向你聲明不支援
例如
FACEBOOK
YOUTUBE

-----------------------------------------------------------

所以 你要先確認 網路設定是OK 的  能不能上網

不好意思  我誤導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兩條link都連不到,只連到一部份,痞酷網是另一部電腦連上的
試過下載了ie6,但裝不到,可能裝win2000pro有 ...

ie太老舊,試試看這個下載是否可以
google chrome
Opera 12.10 免安裝中文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等...等一下  我要向你道歉
你確定W2000上 的網路設定是OK 的嗎

誤導不介意,是我謝謝你指點
上網ok,但網頁聲明不支援,

网友E:
先用 xp 光碟片移除分割, 再割一個4G的空間出來, 然後格式化成 FAT32, 才能安裝98

有沒有考慮安裝 LINUX 系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用 xp 光碟片移除分割, 再割一個4G的空間出來, 然後格式化成 FAT32, 才能安裝98

有沒有考慮安裝 LINUX  ...

未用過linux,請介紹應用那個版本及那裡下載?

网友:
沒有軟碟機的問題 可以透過 Virtual Floppy Drive 這套軟體解決
使用方法... 開啟vfdwin.exe 先按install -->start-->再切換到drive0的分頁-->按下open/create-->直接按下create即可...除非你有特殊用途或是要掛載之前的映像檔

這樣子...你的電腦應該就會多一個3.5 軟碟機了 然後就可以作DOS的開機隨身碟開機進dos

网友:
不知道這個版本有沒有支援 p3
http://www.ubuntu-tw.org/modules/tinyd0/

這是硬體支援說明
http://wiki.ubuntu-tw.org/index.php?title=UbuntuPreInstall

我記得好像還有好幾套, 你搜尋一下

其他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38689-1-1.html

楼主(2012-12-04):
引用 网友E:
先用 xp 光碟片移除分割, 再割一個4G的空間出來, 然後格式化成 FAT32, 才能安裝98

有沒有考慮安裝 LINUX  ...

這老機裝win2000不行,ie有很多網頁瀏覽不到,
現在試下裝linux,請問有甚麼輕量版可以適合這機,謝謝

网友A:
你可以試試cremaker版大推薦的這個ezgoX
http://bbs.pigoo.com/thread-42030-1-1.html

不過,我很擔心10g的小硬碟撐不起來,或者是剛剛好?

像ubuntu這個,都會有livecd可以玩
您可以抓下燒成光碟開機看看,速度可以的話就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試試cremaker版大推薦的這個ezgoX
http://bbs.pigoo.com/thread-42030-1-1.html

試過裝lubuntu-12.10-alternate-i386,行得好慢

网友(2013-01-04):
裝WIN98:
1.拆下筆電硬碟裝在桌上型電腦進WIN系統,2. 把硬碟格式化成FAT32  3.開個資料匣名稱叫WIN98,把WIN98光碟的資料拷貝到這資料匣裡。 4.桌電其他硬碟請離線只留下這顆硬碟跟光碟機  5.用WIN98光碟開機當進入 A: 提示符號時輸入 sys c: 按enter 畫面會出現sys...什麼的。 6.關機拆下硬碟裝回筆電, 7. 筆電開機後畫面會到 C: 的提示符號的畫面,輸入CD WIN98 按ente 畫面會出現C:\WIN98 輸入SETUP 按ente 就會開始安裝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