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 ALL-11C 燒錄器 的變壓器跟軟體

楼主(2012-11-04):
要去哪裡下載~還有這各變壓器~接點 是要如何用~
5V 12V 哪各孔是 5 那各是12V 有沒有人有這台燒錄機~
幫忙測量一下~感謝~

网友A:
這裡下載去試看看.
http://www.tribalmicro.com/updates/all-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裡下載去試看看.
http://www.tribalmicro.com/updates/all-11/

感謝 軟體~~找很久~目前缺電源~~它是`吃~5V 跟12V 的~不知道 腳位~~CC

電源端 看到一條連到這IC 的 VCC 查IC 好像吃12V

另一條連到這各IC 找資料~好像是吃~4-7V 應該可以確定這條 是~5V吧 ~?
電源的 話 可以如何改~一各變壓器~12V 的 再多一組~+5V 的電壓~1.5A

网友A:
All-11c資料,但是外殼跟你的好像不同.
http://www.tribalmicro.com/updates/all-11/

你查一下電路,5V的是IC用電源,15V的應該是供給燒錄用的12V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11c資料,但是外殼跟你的好像不同.
http://www.tribalmicro.com/updates/all-11/

我下載灌了軟體 進入選單 好像是~ALL 11都有支援~~~現在等電源搞定~再試試
手邊2台~ALL-11C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161695239
想~直接買這各回來 改 頭~比較快~CC

网友B:
ALL-11本身分為ALL-11主體和下部的ALL-LAB
自己用的ALL-LAB是直接輸入110V-AC的
用了十幾年都沒故障過,所以也沒想去換ALL-100
你的LAB看起來像是ALL-11P使用PRINT介面的
建議先只送1組5V電壓,因為ALL-11系列在選擇燒錄晶片進入時
程式會先檢查LAB是否有連線,如果不能連線,那後面的燒錄12V就還不是重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11本身分為ALL-11主體和下部的ALL-LAB
自己用的ALL-LAB是直接輸入110V-AC的
用了十幾年都沒故障過,所以 ...

L 大 是哪一點阿~ 有3各點 不太確定是 哪一各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L 大 是哪一點阿~ 有3各點 不太確定是 哪一各點~

接地先找出來吧!

再來,74系列為TTL族,小妹認為那路是5V,走34063的那路則是12V。

网友:
照片拍這麼多張,都沒拍到重點,為什麼不拍背面?
找地:ic地,印表機埠地,電容地,
找5v:74系ic vcc

网友C:
機殼怎黃成這樣,是燒香還是抽煙啊?
怎樣才能洗乾淨?各位大大如果知道請告訴小弟

网友B:
可愛大
自己用的LAB是直接110V輸入型的,所以就不是電源外加型的
其實只有3個點又只有5V和12V應該就不難查了
1個點一定就是接地點,直接量內部元件接地處一定是清楚的
另外2點輸入電源,如果不能確認,那麼只要輸入1組5V時
本身ALL-LAB會有電源燈號外,ALL-11C燒錄本體也會有電源動作綠燈亮起的
5V接錯成燒錄用電壓位置,即不會損毀又不會過壓的
記得去年在拍賣網上有看到有人在賣二手的ALL-11C或11P大概都還有7-8000價格
這一台全新的價格記得在之前是在18000-20000之間,能動的話其實是一台不錯的燒錄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愛大
自己用的LAB是直接110V輸入型的,所以就不是電源外加型的
其實只有3個點又只有5V和12V應該就不難查了 ...

手邊有2台(另一台PLAYART大的)
一台給朋友買300元~~
但是不知好壞~是某某學校退役下來的東西~應該好的機會很大~
那裡還有一堆 寶~

40 值讀功能-20MHZ波波~ 80多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愛大
自己用的LAB是直接110V輸入型的,所以就不是電源外加型的
其實只有3個點又只有5V和12V應該就不難查了 ...

再請問一下 他的傳輸線是 ~2邊 都是母的碼?
它的軟體都是英文的有中文的嗎?
+12接~34063 +5 接`TLL

网友B:
因為沒看到你的後面信號界面,不過如果都是25p的界面
那是插電腦的印表機port,線本身兩邊都是25p母的接頭
但你就要自己有print的介面了,
至於軟體,河洛本身還沒看過ALL-11有中文版的軟體,單純只有英文版
選項很單簡也很直接應該還用不上中文才是
如果是好的,那可就相當不錯了,大概就是一般個人使用的高階等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沒看到你的後面信號界面,不過如果都是25p的界面
那是插電腦的印表機port,線本身兩邊都是25p母的接頭
但 ...

竟然燒了 這顆~
那安捏~ C55
2A 變壓器 有沒有差別阿
還有一台 ~不敢試~

現在只接5V 有電源燈亮~
再次接上 ~+12V 那炸的2端 有+12V 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機殼怎黃成這樣,是燒香還是抽煙啊?
怎樣才能洗乾淨?各位大大如果知道請告訴小弟 ...

試下中油賣的去漬油+菜瓜布搓洗

网友:
嗯,如果只接5v時有電源燈亮,那麼all-LAB和ALL-11C應該都有過電
先檢查能不能和電腦的軟體能連線,如果不能那應該也是有異狀
而燒掉的位置看來應該是內部升壓電路
1/2W電阻加電感,那棵看來應是34063作燒錄升壓用
應是升壓的後端有什麼問題才是
先試試5V輸入時能否連線再去測後端的燒錄問題,
在未測通連線前還是不要輸入12V比較好,
至少先測通連線比較合適,就一步一步來了
不過爆掉的應是升壓電路中的電容,如果爆了還能12V正常
是不是可以看看另一台還沒過電的電容值更換棵好的試試
也有可能是升壓迴路障,所以要看升壓電路的輸出值為多少
若只是34063那升壓電路就比較簡單了

楼主:
還是沒連線~試另一台~~上電沒有炸那顆~電容~ 也是不能連線~
有改 BIOS 的ECP EPP 設定~..在亂設之後~有看到~紅色燈有亮~BUSY...
L 大這軟體 有支援~這台11C 碼?
L大 你那台的軟體 可以傳給我試看看碼?

网友:
希望你炸電容那台,IC沒燒壞。

网友:
可愛大
目前用的是這個版本,我想差異並不大
基本上可能要先確認是燒錄的模組ALL-11還是下面電源加通訊的ALL-LAB那個有問題
至於亮紅燈對ALL-11而言就是燒錄失敗出現的燈號
或者要等下個星期日有點時間,我把ALL-LAB到ALL-11的兩個連接處的端口
那兩個位置的電壓量出給你參考好了,至少還有點頭緒找問題
至於LPT的型態應該沒什麼太大差別才是,

楼主:
L 大~不是不能連線*原本用印表機的PRO 不行
~剛用以前數據機的 線接在 COM1 竟然可以連線~也可以使用~(炸掉電容那台)
只是燒錄不太會使用~讀取 ~49LF004 好慢
現在可以使用軟體~燈號~正常~但是 不裝 IC 也可以動作 `2台都一樣`是不是哪有問體~
~~~~~燒錄程式~訊息也顯示正常~

网友:
可愛大
看起來是有點奇怪,因為河洛本身分為3種介面,9P-COM,25P-PRINT,USB這三種,
基本上如果是25P介面應該不是COM-PORT才對,不過以能連線為主
他的一般操作是這樣,

開啟主程式,選擇使用IC型號,進入燒錄程式並偵測燒錄器是否有連線
選擇載入燒錄碼(程式會載入PC的記憶位置和上傳到燒錄器內部記憶體)
對緩衝區內容作檢視或編輯,此時都在PC端工作,確定要燒錄時才由燒錄器接手工作
進行燒錄,正確是綠燈,錯誤是紅燈,主程式也會同步顯示狀態,燒錄動作全由燒錄器控制,

和其他燒錄器不同的是,他是將燒錄碼全丟到燒錄器本身,一切由燒錄器動作,
據以前問過河洛的工程師的答覆,是說這種設計本身是讓燒錄器本身作穩定的燒錄
而其他品牌的燒錄器本身燒錄碼在PC上,一邊傳資料一邊燒
跑的比較快,但PC吃的比重大,穩定性較不穩定,這是每家燒錄器廠商的考慮方向不同
如果不是作大量生產,應該就還好,

如果能正常燒錄和讀取,那就不用再去測試連結的端口電壓了,
可以再試看看不同的IC動作情形

网友D:
ALL-11V 的腳位,

25PIN 的DSUB 母座 , 是 COM PORT 喔 , 以前的PC 的 COM2 用的 ,給9PIN 的 COM1 要加轉接頭

給版大參考一下

5.0V 1.5A
12.V 1.8A

楼主:
引用 网友D:
ALL-11V 的腳位,

25PIN 的DSUB 母座 , 是 COM PORT 喔 , 以前的PC 的 COM2 用的 ,給9PIN 的 COM1 要加轉 ...

感謝大大 ~雖然我處理好囉
我這台的頭 跟你那台不同~ 它是公的 你的是母的 位置也不同

~去買一個變壓器~有+12 +5V 1.5A 改頭的
我以為是印表機的頭 ~沒想到 那邊有標示~COM
最後用數據機送的 線 來用 就可以傳輸囉~
只是 覺得 燒 新主板的 SOP8 好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