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電漿(PDP、等離子)各部件板好壞的判斷及維修更換

楼主(2012-11-04):
和普通的電視機一樣,電漿(等離子)電視機的高故障部位也是在電源板、驅動板這幾大部分。原因是這幾部分是工作在高壓、大電流狀態。由於目前對等離子電視機的維修,都是板級維修,所以,在實際檢修中,只需要判斷出有故障的部件板或電路板就可以了,而不需要對部件板上的元器件進行維修和更換。只是因為:一方面等離子電視機電路板裏的元器件,大多為進口的,國內無法購到或屏的製造方不提供;另一方面,等離子電視機裏的各種電路板,都是多層結構,非工廠條件下的維修,很容易因拆裝不良而給電路板製造新的故障,所以目前的電漿(等離子)電視、液晶電視的維修,整個行業執行的都是板級維修,也就是換整個部件板。

在對PDP屏的電路進行維修和檢測、拆卸時,必須注意大容量的電容是否已經放完電?並注意檢測電壓時的冷地和熱地的不同之處,同時必須嚴格注意防靜電即ESD。

對電源板的判斷和檢測,首先就應該檢測電源板的各路輸出電壓,是否和屏右上角上貼的帖紙裏標的一樣(此時把該貼紙指給大家看),如果測到的電壓和屏上標的不一樣,則很有可能是:①、電源板本身損壞,導致電壓和屏上標的不一樣 ;②、電源板的負載有問題,導致了電源板輸出的電壓和屏上標的不一致。我們可以先檢測電源板輸出的各個插座的電壓值,發現那個插座上的電壓值有異常,就拔下該插座上的插頭線,讓它和後級電路斷開,此時再測下電源插座的輸出電壓,如果電壓正常了,則說明是後級的電路板有問題了,反之是在電源板本身。有一點必須要注意,那就是VS電壓是在這裏的兩個插座上都有輸出的(此時指出這兩個插座的位置),所以,如果拔下一路的插頭時,VS電壓還是異常的話,還要必須把另一邊的有VS電壓的插子頭一起拔下,這樣才能判斷是否是電源板或還是後級的電路板問題。

在實際維修中,電源板最常見的故障就是無驅動電壓輸出或驅動電壓太低導致黑屏(黑屏是指整個屏不亮,或有聲音或無聲音)。對其進行檢測,可以發現VS驅動電壓已經大幅下降,而VSC驅動電壓,則已經是降到了0V左右。PS42D8的電源板,在實際檢修中,不需要帶假負載,就能試機,這樣維修就會很方便。當我們懷疑電源板有問題時,我們可以把整個電源板元件的所有插頭都拔掉,把電源板元件拆下來,短路電源板上的CN802(或CN9004)插座的左起第3、第4腳,再給電源板通上220V的電源(此時需做示範),如果電源板部件是好的話,則通上電後,它的所有插座都將輸出和屏上標的、印製板上印的一樣的電壓(有一定的偏差,但偏差數值很小),只要有一路電壓或一組電壓不一樣的話,則該電源板部件就是壞的。

屏的X 驅動板如果壞掉的話,則可能出現如下故障:1、圖像很暗或無對比度或層次感很差;2也有可能出現黑屏;3、圖像上有色斑塊。懷疑是X驅動板壞時,可將該板從電路中脫開出去,如果把X驅動板拆下,圖像的幾乎沒變化,也就是X驅動板裝上和不裝上,幾乎都一個樣時,則該X驅動板可能就是壞的。或者有好的X驅動板也可代換它。X驅動板上的保險管(此時指出保險管的位置)是否燒斷也可成為起是否損壞的一個依據。

屏的Y驅動電路板如果壞了的話,將可能出現如下故障現象:1、黑屏;2、上半部黑屏或下半部黑屏;3、花屏(圖像雜亂無章);4、水準亮線或黑線或亮帶或黑帶;5上半部亮屏或下半部亮屏;6、燒Y上、下選址電路板。Y驅動板上的保險管(此時指出保險管的位置)是否燒斷也可成為起是否損壞的一個依據。

邏輯板損壞的常見現象是:1、花屏;2、黑屏;3、水準和垂直方向上的豎線或橫線或豎帶或橫帶;4、控制失效;5、無圖像等;

COF 選址電路和COF插頭損壞,出現的故障現象是垂直方向上的豎亮線或豎亮帶,也有可能是豎黑線或豎黑帶。在三星V2屏上還可以看到COF插頭上的軟封裝積體電路的外觀上的損壞,如氣鼓、炸出小洞、積體電路發黑燒焦等(此時如果做示範的是三星V2屏的話,還應該示範如何從外觀上看COF上的積體電路好壞的方法)。

1.屏上出現一條,或數條水準不亮線:
檢查Y 驅動板與Y板(緩衝板)之間的插座是否有插好,沒插好的話,重新插好插座,如果已經是插好的,根據暗線出現在屏的上、下部,更換Y(緩衝板)(上、下) 。
2.屏上出現一條,或數條比邊上其餘的水平線亮的多的水準亮線:
檢查Y 驅動板與Y(緩衝板)之間的插座是否有插好,沒插好的話,重新插好插座,如果已經是插好的,根據暗線出現在屏的上、下部,更換Y(緩衝板)(上、下) 。

3. 屏上出現一條垂直的不亮線,或整塊垂直的不亮塊
a.如果是出現一條不亮的垂直線,則是COF有問題。
b.如果是出現整塊垂直的不亮塊,先檢查是否是COF與選址電路之間的連接插座有問題,如果沒問題,檢查選址電路與邏輯板間的連接插座是否正常。如果也是正常的,更換選址電路板。最後,更換完,如果還不能解決問題,更換邏輯板。

4.屏上顯示一種單色信號時,出現垂直的一條或數條其他顏色的亮線:
a.如果是出現一條其他顏色的垂直亮線,則是COF或是屏有問題。
b.如果是出現整塊垂直的其他顏色亮塊,先檢查是否是COF與選址電路之間的連接插座有問題,如果沒問題,檢查選址電路與邏輯板間的連接插座是否正常。如果也是正常的,更換選址電路板。更換完,如果不能解決問題,更換邏輯板,最後,如果換完邏輯板問題還在,就是COF有問題。

5.屏有暗光柵,調不亮,能模糊見到圖像影:
一般為電源板的屏驅動電壓無輸出引起,可檢查VS、VSC、VA 等電壓是否正常,如不對先檢查邏輯板VS_ON 腳在開機後是否為2.8V。如是則說明邏輯板已起控,可將電源板相應插座拔起,判斷是電源板還是負載問題,並更換相應板。

6.屏上出現與上述情況都不同的異常的亮點,亮塊等:
a.檢查選址電路板與COF板之間和邏輯板與選址電路板之間的插座是否連接好。
b.更換選址電路板,如果無法解決,更換邏輯板。如果問題還在,就是COF有問題。

7.無光柵,指示燈紅燈亮,不變藍的故障判斷。
先對屏自檢,判斷是屏還是板的問題。如是屏則換屏,如是板可檢測SCL、SDA 匯流排電壓,通過匯流排電壓可按如下確定故障範圍:如電壓在2.4V 左右波動,則為主板上有匯流排相連的IC 出故障,如AD9887、VPC3230、PW1230 等,可先檢查各IC 的供電及IIC 通路;如電壓在1.8V 左右波動,則為主CPU PW181 與副CPU SDA555 之間的通訊異常所致,可檢查RXD、TXD 兩路是否出故障;如果電壓在0.8V 左右波動,則為PW181 外掛的記憶體、FLASH晶片出故障。

f.無光柵,指示燈紅藍燈均不亮的故障。
如紅藍燈都不亮,一般為SDA555 本身不良,也可能為PW181 本身無供電或未工作。三星Y驅動板出了故障現象之後,出現過這幾種現象:
1.開不起,指示燈不亮。
2.花屏
3.屏暗淡,只有模糊影像
4.開機一段時間,無圖無聲,指示燈為藍色。關機再開,正常

PDP維修注意事項

為了避免可能出現的危險、損傷或者身體傷害,避免PDP屏出現新的損壞,維修人員務必請仔細閱讀如下條款,如果你忽略了以下警告,將會導致致命的傷害:
1.不同型號的屏存在差異,不可直接代換,務必原型號更換。
2.PDP模組(包括屏、驅動電路、邏輯電路和電源模組)工作電壓大約為350V。如果要在正常工作時或者剛剛斷電時對PDP模組進行操作,你必須採取合適的措施避免電擊,並且不要直接觸摸工作模組的電路或者金屬部分。這是因為驅動部分的電容即使斷電以後仍然短時保持較高的電壓,所以即使斷電以後,你也一定要確保至少一分鐘以後方可進行相關操作。
3.不要給該模組提供高於規格書上要求的任何電源。如果你使用的電源偏離了規格書上的數值,可能導致著火或者損壞該模組。
4.不要在不良環境下進行操作或安裝,例如近水區域----浴室、洗衣房、廚房水槽,或者靠近火源或發熱器件,或者直接暴露在陽光之下等類似環境。否則將會產生不良的後果。

5.如果一些異物(如水、液體、金屬片或其他雜物)不慎掉進該模組中時,必須馬上斷電。並且不要挪動模組上的任何東西,因為可能導致碰到高壓或者短路從而導致火災或電擊。

6.如果該模組出現冒煙、異味或異常聲響,請馬上斷電。同樣,如果上電以後或者操作過程中發現屏不工作,也必須馬上斷電,並且不要再同樣條件下繼續操作。

7.不要在該模組工作或剛剛斷電時,拔插模組上的連接線。這是因為驅動電路上的電容仍然保持較高的電壓,如確需拔插,敬請在斷電後至少等待一分鐘。

8.由於該模組是玻璃面板,請避免外力擠壓,因為玻璃破損可能傷人。移動該模組時需二人配合,以免發生意外。

9.整機在設計時,已充分考慮對流散熱,頂部的圓孔是用來散熱的,為了防止過熱,在正常的工作時候,不要在其上面加上遮蓋物,同時不要將其放置在狹小和通風不良的地方。

10. PDP電路中有很多是CMOS積體電路組成,所以要注意防止靜電。因此維修時,一定要罩上防靜電袋,操作之前,一定要保證充分接地。

11.屏的四周分佈了很多連接線,維修或搬動時請注意不要碰到或劃傷,這些連接線一旦損壞將導致屏無法工作,且無法維修;

12.屏部分電路板的連接器都比較精細,更換時務必小心,以免損壞;

13.運輸和搬運時要特別小心,劇烈的震動可能導致玻璃屏破裂或者驅動電路受損,因此運輸和搬運時一定要用堅固的外殼包裝。

14.儲存時要放在一個環境可控的地方,避免溫度和濕度超過說明書規定的範圍。如果要長時間放置,則應罩上防潮袋集中統一堆放。其使用環境要求如下表所示:
溫度使用範圍 :0~50度
儲存範圍:-15~60度
濕度使用範圍 :20%~80%
儲存範圍 :20%~80%

15.如果長時間顯示某一固定畫面,可能導致固定畫面的亮度和色度與活動畫面出現差異,這是由於前者螢光粉的密度降低的緣故,並非故障。另一方面,即使畫面發生了變化,其亮度仍然會保持一段時間(幾分鐘)。這是等離子本身固有的特點,不是異常。但在使用時,請儘量避免長時間顯示高亮的靜止圖像。

16.作為數位處理顯示設備,模組具有錯誤擴散技術和複用子場的方法來顯示灰階和假的輪廓提升。相對陰極射線管而言,在運動的圖像中,你會發現人臉邊緣會有一些錯誤的彩色。

17.顯示灰階測試圖形時(在水準或者垂直方向亮度逐漸變化),你會發現相鄰的兩階亮度不均,這是複用子場、顯示負載矯正和電解引起的。

18.PDP屏前板是玻璃,安裝時要注意屏是否放置到位,若放置不到位就直接安裝,可能會導致屏破裂。

19.安裝屏時使用的螺絲務必使用原規格,以免出現規格不匹配導致屏的損壞,特別要防止螺絲過長、過大。

20.裝卸時要注意防塵,特別要避免髒物落入屏和玻璃之間,以免影響收看效果。

21.後機殼對應電源板位置上帖有一片絕緣片,是用來進行冷熱地隔離,裝卸時要注意保持完整,以免造成安全隱患。

22.除等離子屏以外,玻璃也是一個高價值的部件,其具備防輻射、調整色溫等功能,也務必小心處理。

23.在連接屏內接插件時,因此時屏是靠四角支撐,中間是懸空的,如插件力度過大屏表面玻璃受損傷的可能性也很大,在保證接插件插到位儘量不要用大力插插頭或壓屏等。

PDP屏的電路板功能的介紹

廈華PS42D8等離子電視機的拆卸,及PDP屏的電路板功能的介紹

(1)拆卸:先要準備好防靜電軟墊,再把電視機翻倒在軟墊上面,要求電視機的前框必須接觸到軟墊,否則將導致屏的破裂(對於42寸的等離子電視機,操作必須要兩個人,對於42寸以上的,必須多人操作)。用防靜電電批擰下電視機後蓋的所有螺釘,把後蓋拆下。此時就可以看見等離子電視機的內部了。在進行維修和拆卸時,一旦要觸及電路板的情況下,操作人員都必須要佩帶防靜電手環,並佩帶防靜電手套。同時對拆下的各種螺釘必須歸類保管,裝回去時也不要裝錯。尤其是長短不一的螺釘,如果裝錯,比如把長的裝到短螺釘的安裝孔裏去了,就有可能導致長的螺釘洞穿等離子的玻屏,導致碎屏,從而使價格很貴等離子屏報廢。

在拆卸時,還必須防止螺絲刀或電批的打滑,在一些屏的附帶排線附近,則更要注意不要打滑,因為一旦打滑,就有可能導致螺絲刀或電批的尖銳頭部鑿到屏的排線上,導致排線損壞,而目前,一旦屏的排線被鑿壞,只有返回到等離子屏的廠家維修,維修費還非常貴,同時由於屏的郵寄也是非常困難的。如不維修,則只有報廢該屏。所以在拆卸時,我們要求對螺絲刀或電批進行兩手操作,見示範,嚴格禁止單手操作。此時做正確的動作的示範和不正確動作的示範。

(把拆去後蓋的PS42D8豎立在拍攝臺上,並把廈華的電路板元件拆下,在拆廈華主板和屏的邏輯板時,必須用酒精先洗掉熱溶膠,此時講解下廈華電路固定螺釘的種類和類別)

(2)屏附帶的各電路板及其功能介紹.

現在大家看到的電視機的部分,就是廈華PS42D8電視機的等離子(PDP)屏元件部分,除了固定屏的電視機前框,以及左下角的鍵控板部件,剩下的全都是三星公司的屏的部件及屏本身。

現在我對等離子屏自帶的電路板元件做一個詳細的介紹。在正中這塊大的電路板,就是等離子屏的電源板部件。電源板部件的主要作用就是給等離子屏本身提供供電電壓,同時也給廈華的電路板提供供電。電源板輸出的電壓主要分為兩大類,一大類是給屏的供電,主要有VS、VSC、VA、VE、VG等,其中,VS、VSC是屏工作的主要驅動電壓,電流較大電壓較高。另一類給電視機廠家提供的工作電壓,基本上是低電壓,如5V、3.3V、以及給伴音功放電路提供工作電源的15V等。電源板的主要作用就是給等離子電視機的所有電路板提供工作電壓。

右邊這塊是PDP屏的X驅動電路板,X驅動板是在邏輯板的時序指令的控制下提供屏X電極的驅動電流的。它通過三條排線和屏相連接(此時做X驅動板上排線的拆卸示範)。

左邊的這塊大的電路板元件是等離子屏的Y驅動板元件。其主要作用是在邏輯電路板的時序指令下,提供屏的Y電極的驅動電流。在Y驅動板的左邊,上下各有一塊長條形的電路板,它們分別是Y上選址電路(或叫緩衝電路)和Y下選址電路(或叫緩衝電路)。Y上、下選址電路(或叫緩衝電路)的主要作用就是把Y驅動電路板過來的不同時序的驅動波形或電流,傳遞給等離子屏。Y選址電路和屏相連接的那個棕色排線叫FPC排線。實際拆裝中一定要小心不要把它弄壞,一旦弄壞,則只有PDP屏的製造廠家方能更換和維修。我們要求拆FPC排線時也要兩隻手操作,嚴禁單手操作!因為FPC排線和插座的接觸比較緊,一隻手操作,很容易導致因慣性而扯斷排線(此時做拆卸FPC排線示範)。大家不要以為我這是危言聳聽,我在2004年到國內一個知名的維修企業講課時,就發現該公司裏有好幾塊等離子屏的FPC排線被人為扯斷,該公司的工程師問我,如何修,我回答:報廢或運韓國維修。結果大家肯定知道——報廢,損失15000餘元。

介紹完後對FPC排線的保護的重要性後,做拆卸Y上選址電路(或叫緩衝電路)和Y下選址電路(或叫緩衝電路)的示範。

中間這塊電路板是邏輯板元件,關於邏輯板元件,你可以把他理解為就是普通彩電裏的CPU或控制系統以及圖像處理系統(主板來來的LVDS格式信號,在這裏轉變為等離子屏能顯示的信號)。

邏輯板的主要作用就是控制和指揮等離子屏上的所有的部件電路板,按照它的軟體或程式,進行運轉。同時邏輯板還負責生成並輸出位址驅動器輸出信號和X、Y驅動信號,並對位址驅動器輸出信號進行緩衝後,向位址驅動器IC(COF Module)提供輸出信號。

在邏輯板上,有等離子屏製造廠家做的軟體程式,就是這塊方形的IC。該IC裝在方形的插座裏,實際更換該IC時,應該用兩把一樣的小螺絲刀或其他的硬的尖東西,從插座對角的兩個較大的缺口裏伸進去,兩邊輪流撬,就能把該IC撬出來(此時做拆卸示範)。在邏輯板上有一個撥動開關,在上面標有:1:2./3./4幾個開關,這些開關就是自檢撥動開關,在等離子屏自檢時要撥動這些小開關。

在邏輯板的下面,左中右分別有三塊電路板,這是COF選址電路(或叫緩衝電路).COF選址電路(或叫緩衝電路)的主要作用是把邏輯板上來的屏在垂直方向上的驅動,傳遞到COF插頭及插頭上的COF驅動積體電路上(此時做拆COF插頭的示範)。

网友:
寶貴資料 感謝分享

网友:
正在收集資料,準備好好研究,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