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機車電池充電請益

楼主(2012-11-04):
最近機車電池沒電,在網路上找到有販賣充電器
例如: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6096561816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217533129
本想買了,但是小弟忽然覺得家裡的一堆12V的變壓器
是不是也可以直接拿來充電呢?[只要+接+,-接-]
例如小弟手上這一顆 , 謝謝!

网友:
這顆0.6A adapter對機車電瓶(一般約在10AH之下),1/10以下電流充電免強可以
但須注意: 散熱及過載
鋸開adapter外殼,測量變壓器輸出約在13~16VAC
移除濾波電容或穩壓線路,就變成脈波充電且容易散熱
過載的問題: 串接機車大燈灯泡或方向燈(有電流表確認會更安心)
電瓶注意液面,添入純水不超過極板1.5公分
這是利用 adapter 最簡易的方式,需注意其發熱燒毀

請在通風及無易燃物之處執行
如果不是電子電工,還是放棄比較安全
我昨天做的實驗給您參考!

楼主:
這樣看起來似乎是買一顆簡易型的充電器來充電較安全!
謝謝專家的建議~

网友:
您PO的這顆不夠力,正常電池端點電壓約12.6V,一般建議13V以上才充的飽,原則上13-14V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