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HIMEI 945A 無畫面

楼主(2012-11-04):
此機接上訊號及電源測試,並無畫面但電源燈正常,並用手電筒照也是沒有畫面,馬上拆CASE查看,看見那六顆電容大肚子,心裡就想幸好是軟柿子,不過在那顆電阻那裡有燒焦情形,且背部鍚裂的非常嚴重,不過量測後發現此電阻還正常,所以就沒有換這顆電阻了,最後測試正常後馬上裝上CASE繼續熱機

网友:
軟的好啊!!

网友:
軟的~硬的修好就好!!恭喜~~希望以後都這樣..

网友A:
該電阻會燒成這樣一般都是使用者撐到完全壞掉才送修
此電阻的用途是背光電路用電源調整,當輸出開始不正常時會使該電阻異常發熱,等該電阻及電路完全失效後就會輪到背光電路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該電阻會燒成這樣一般都是使用者撐到完全壞掉才送修
此電阻的用途是背光電路用電源調整,當輸出開始不正常 ...

多謝狼大講解,小弟又學到了一項知識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看來也不是換換電容就能修的好ㄚ!

网友:
這款的問題我也遇過,好像同一批的通病

网友:
恭喜完成修復

网友(2012-12-05):
恭喜完修感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