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G B 全彩5W LED

楼主(2012-11-04):
剛拿到手的玩具,所有數據都還不清楚
目前只知道
紅光可用3.6V驅動
綠光要用到7.2V
藍光要用到7.2V
該物品為戶外型全彩情境燈之光源模組

紅光

紅光

藍光

藍光

綠光

綠光

全彩LED晶片

全彩LED晶片

模組外關

模組外關

网友:
看到這篇,讓我想到,永和中正橋兩旁都是裝 RGB 的燈管,會不斷的改變頻色。

但己有路燈了,裝這些實在 ..

雄爸,有沒興趣 DIY 一個可 “調色” 的枱燈,那就很帥了 ^_^

网友A:
小小的幾片燈可以點那麼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小的幾片燈可以點那麼亮呀

官方說法是5W
只不過不曉得是每個顏色各5W,還是三色全亮是5W

网友B:
這種全彩 RGB LED 我曾在網路上看到用 Arduino 來控制顏色,很有意思的。

基本上就是每個 R G B 給予不同階的電壓,就可以用來控制不同的顏色了,每個可 0-255。

曾看到植物用的 LED 燈(像豆芽菜用的綠色植物燈),我沒用過,不過價格很貴,不知道用這種來模擬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全彩 RGB LED 我曾在網路上看到用 Arduino 來控制顏色,很有意思的。

基本上就是每個 R G B 給予不同 ...

使用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6069090926
想要甚麼顏色自己喬

网友:
低壓彩色燈用在音樂噴泉展示很有看頭,只是要整合好多設備及軟体才能有完美的演出.

网友C:
有太座的可以買來裝,心情好壞看燈號顯示...........紅燈你

最好滾遠點,綠燈你想幹啥做好動作快點,藍燈你見機行事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太座的可以買來裝,心情好壞看燈號顯示...........紅燈你

最好滾遠點,綠燈你想幹啥做好動作快點,藍燈 ...

那誰去掛鈴鐺呢?

网友D:
R 3.6V 10mA 正常
G 7.2V 18mA 正常
B 7.2V 18mA 正常

G B
在降壓至 6.8V 過程中,明顯濃度變高,亮度降低,LM317 恆流 18mA
加壓至 7.4V 時,亮度提高

G / B 送同一電壓,共用 18mA 輸入,在 7.2V 時,完全看不到 B
提高電壓後,可以看到 G / B 混色的結果

請問雄爸有上限資料嗎?
我怕怕的不敢催太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R 3.6V 10mA 正常
G 7.2V 18mA 正常
B 7.2V 18mA 正常

根據原燈具的標示規格
這一顆是5W 的LED
我測試到的數據是
R:  2.6V 1.0A =2.6W (理應當可以再高,BUT已超出我的電流錶了)
G:  7.2V / 0.6A = 4.32W
B:  7.2V / 0.75A = 5.4W

以上述數據使用,操壞了我再補一顆送你

楼主:
最新測試結果
使用三顆MR-16杯燈的定電流模組做驅動
該定電流模組為700ma
輸入電壓為DC12V

楼主:
使用K-TYPE溫度計做溫昇測量
R  G  B  均定電流為700ma
環境溫度19度
最高溫度55度
溫昇36度
測試結論為:溫度偏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新測試結果
使用三顆MR-16杯燈的定電流模組做驅動
該定電流模組為700ma

12v 給它催下去了

這麼大顆的散熱片,熱容量很大了,還能升到 55 度

功率得控制小一點,不然很快就光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 給它催下去了

這麼大顆的散熱片,熱容量很大了,還能升到 55 度

輸入電壓隨為DC12V
不過中間還有一個"定電流模組"
實際流入每個顏色的LED電流,各約700ma
直接上12V(沒有定電流)LED一定會過電流

网友:
可以量量看定電流700MA時
LED兩端電壓是多少
在去查一下規格
小弟只知道白光.暖白.藍光
正常電壓大約在單顆約3.5-3.7最高不超過4V
此顆RGB是雙晶串連的,所以電壓要*2
参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