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V7板 PDP 維修手冊

楼主(2012-11-04):
42V7面板 PDP 維修手冊

网友:
感謝大大享謝囉

网友(2012-12-12):
好資料,正需要中
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A:
各位先進:
請問有1台LG-PDP-42v7  原本狀況是有雜音,影像輸出不良(畫面很糟,但有畫面),聲音正常,換完Y版後,黑屏(完全無畫面)........聲音正常,請問,哪裡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位先進:
請問有1台LG-PDP-42v7  原本狀況是有雜音,影像輸出不良(畫面很糟,但有畫面),聲音正常,換完 ...

你試著先不接Y板看看,不接Y板正常應該還是會有畫面,只是亮度較暗,色彩較不鮮艷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試著先不接Y板看看,不接Y板正常應該還是會有畫面,只是亮度較暗,色彩較不鮮艷而已 ...

不接Y板,完全沒聲沒影..請問哪裡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Y板,完全沒聲沒影..請問哪裡有問題?.........

那這樣就不是Y板故障了,你是不有線忘了接,記得我之前修一台電漿也是忘了接線,後來反覆查找才發現線忘了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這樣就不是Y板故障了,你是不有線忘了接,記得我之前修一台電漿也是忘了接線,後來反覆查找才發現線忘 ...

紅框部分為接頭
接電后燈亮

請問是否有街頭沒接?還是忽略了哪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