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北極星430W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

楼主(2012-11-04):
產品型號:北極星430W
故障原因:使用中突然爆了,測無電壓
維修概述:
在1011019日有發一篇 [求助] 北極星430W 正確的電阻質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41415&extra=

初期檢測損壞的元件計有
Q1  FQPF/10N60C   擊穿
Q2  8550S   擊穿
U1  UC3843A   第六腳炸不知去向造成本體裂開
T1  變壓器DX EI-33 9966 一、二腳接線熔斷
R4  紅黑銀 0.2Ω  1/2W   斷路
R5  紅??   1W    測阻質為25.8KΩ
R6  棕紅金  1/8W  斷路  一接UC3843A第三腳、另一邊接Q1 FQPF/10N60C  S極研判為1KΩ
R8、R9  1/4W 外體已燒毀無法辨識

由於沒有人使用這款電源供應器,所以根據UC3843A的電路資料研判

R6  棕紅金  一接UC3843A第三腳、另一邊接Q1  FQPF/10N60C  S極研判應為棕黑紅1KΩ
R8  2.2KΩ
R9  47Ω
R5  原件繼續使用

T1  變壓器直接作接線修補
其餘故障件更換新品後,上電測試結果發現T1(一、二腳) 熔斷接線處產生電弧

拆解T1變壓器,初級1、3腳23匝數,2、6腳14匝數

重新繞線,2、6腳使用原徑,1、3腳原徑線太細改使用0.38mm徑線

上市電測PS_ON 5.172  5VSB 5.177  PG 5.203  Yellow 11.93  Red 5.204  Orange 3.379
Blue -10.78
正常OK完修!

网友A:
真強啊, 還重新繞線圈.
藍色是-12V, -10V是否有點低.

不過這電源供應器炸成這樣, 是設計不良造成還是環境惡劣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強啊, 還重新繞線圈.

沒有舊品只好用修的---
還好祇是最上兩個繞組-------

网友B:
帥哦,還可自己繞線。

不過,想請教一下,這個 PSU 看起來很單薄,是否有維修的必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強啊, 還重新繞線圈.
藍色是-12V, -10V是否有點低.

測過了
加了負載電壓就上昇到   -11.55V
正常

网友:
唬~版大您真的是太厲害了

這顆ATX POWER炸成那樣子...能修的起來真的是太不可思異了~

維修的功力=無價!!!

敬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帥哦,還可自己繞線。

不過,想請教一下,這個 PSU 看起來很單薄,是否有維修的必要呢?

練習玩玩的
研究而已 (自用)

网友:
我也是覺得用錫, 用料有些許單薄,
但若是拿來練經驗, 得到的經驗值 ,無價!!!
肯動手修, 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网友:
讚啦!很久沒看到這麼強的維修了,大大功力大增,恭喜完修!

网友:
棄而不捨的精神,真佩服

网友:
恭喜完修 ! 真佩服自己繞線 ! 高手

网友:
超強 自行重繞變壓器 fluke的電表很棒

楼主:
多謝各位前輩指教
其實變壓器也可以說是電感,只是沒人這麼叫而已
有繞線過 8mH(毫亨)的電感,因為一般用的是μH(微亨)還可以買到,
mH(毫亨)的單位都用得比較少,就不好買了只能自己動手
實作機是以下連結這台
[CRT電視] SONY KV-34FS12T全平面電視開機三秒有聲後自動關機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18615-1-1.html
在維修過程中板編 D504  ERC06-15S  (1.5A 、1500V) 的二極體一直被擊穿
沿線尋出 L501 的電感 8mH 接腳斷線所造成 ,而斷線還是最裡面的頭
不得不重拆解再繞回,由於匝數太大沒記,只覺得全繞回去就可了
其實不然,用 LCR 測只有 6.70mH ,跟匝數有關而且只能大一點
不能小於原值量。所以只能重新購線繞組成 8.35mH ,二極體就沒有再被擊穿
這一段忘了PO在維修文中實在很抱歉!
目前這台 CRT  SONY KV-34FS12T全平面電視尚在服役中
值得欣慰-------------

這台電源供應器本也沒要修,丟在旁邊一年多了
閒來無事玩玩的,見笑!

网友C:
請問一下
磁芯是如何拆解?  並且如何裝回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
磁芯是如何拆解?  並且如何裝回固定?

磁芯的拆解
它是一塊一塊用快速膠組合的
這個我是先從底部開始分解一個就可以了---------

网友:
好強的功力,偶像~ 有收徒弟嗎

网友:
高手又多一位了
厲害

网友D:
真是太厲害了 連變壓器都自己繞 請教一下 漆包線太細換粗一點的 匝數一樣嗎 電壓會改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太厲害了 連變壓器都自己繞 請教一下 漆包線太細換粗一點的 匝數一樣嗎 電壓會改變嗎  ...

原理還是請教專業人員或google

要考量空間與成本效益

网友:
超強維修,功力了得  讚 !

网友:
真是了得!這樣也能修好!真是厲害!讓人佩服!可以的話?請多發些維修實例讓我們新人學習維修感恩呀!

网友:
自己繞線,真的是太強了,有要收徒弟嗎,我也要

网友:
變壓器重新繞線圈,這果然功力了得....

网友:
理論與實務都兼俱,是很好的教學實例,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無私奉告

网友(2012-12-07):
恭喜完修 !  高手

网友:
這太強了~變壓器都自己來了....

网友E(2013-01-29):
大大那顆PFC電感似乎也是假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那顆PFC電感似乎也是假的喔...

我也是很懷疑?
來個驗明正身----
哇!果真是冒牌貨,
PFC用一塊鑄鐵代替來增加重量,騙很大!
難怪它的價位不高----
一分錢一分貨

网友:
好棒的實例..

网友:
叫你第一名...太強了...感謝貼圖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