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M$滾輪光學滑鼠拆解

楼主(2012-11-04):
圖片有點多, 請多包涵.

在90年代的微軟光學鼠 (當時一隻的售價不斐....至少1500....@@)

背面照  其實這滑鼠的線在約五六年前因為內斷, 拿了羅X的線來改過.
另外....標籤因為當時維修不知道螺絲孔位, 結果把他撕了, 後來是拿條碼標籤貼紙剪裁後貼上去的.
這隻滑鼠用料真的很好, Omron的微動開關, 外加上蓋有加鐵塊去平衡手感, 唯一的敗筆是那個滾輪, 用久了橡皮會壞, 所以....日前已跟後文那隻交換.

今天拆的是下面這隻: M$的 Wheel Optical Mouse, USB和PS/2通用.

背面照, 那兩塊是自己貼上去的鐵氟龍膠帶 (其實上部也貼了兩塊)

螺絲要把下方兩塊膠片撬開才看得到, 拆開螺絲後往上掀即可打開上蓋 (其他家的要往回抽才能開蓋)

內部正面照

滾輪照片, 因為是一體成型的....在下看過的也只有M$的是長這個樣子, 拆別家的滾輪來換? 除非手藝很好, 不然........
其實小的在徵求區要徵的就是這玩意啦......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背面

滾輪用的解碼IC(?)特寫

光感應IC

左上方的左鍵因為故障, 已拿殺肉鼠的微動開關換用 (電路板有預留三腳微動開關的腳位)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网友A:
結論是什麼?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結論是什麼?看不懂!

參考我另板徵求的 M$ 壞滑鼠 (主要換滾輪, 其次是換徵動開關).

网友B:
emc88888大大:

Omron的微動開關可以免換,請參考小弟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6%BB%91%E9%BC%A0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c88888大大:

Omron的微動開關可以免換,請參考小弟這篇:

早期彎彎鼠的OMRON微動, 用了十幾年都沒壞, 反倒是後來的米色光學鼠 (屁屁會亮紅燈那隻) 因為降低成本, 用的2PIN微動反而容易壞, 偏偏那開關好像是用超音波密封之類的方式黏合, 尺寸又小, 怕沒拆好反而整顆報銷  XD

网友:
滑鼠的微動開關好像都通用的
我拿過很早以前的滑鼠介面是COM1
拆裡面的開關來裝光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參考我另板徵求的 M$ 壞滑鼠 (主要換滾輪, 其次是換徵動開關).

微軟的滾輪都是用光學方式的,和一般機械式的滾輪不太一樣。

國文老師:

若真的還徵不到,我有個 MS 的滑鼠的,雖然和你用的外觀不太一樣,但我想或許內部零件都一樣,可 PM 給我,我寄給你,我也用不到了。

話說 MS 的這類光學(紅外線感應,利用光柵原理),故障了比另一類機械接點式的維修還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