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想請問 聲寶 LM-37LX 改版跳線問題

楼主(2012-11-05):
想請教各位前輩 最近有一台朋友不要的易經電視
因為驅動版故障 想說買一張6M16的公版來改
但是電源不管怎麼接好像都不對
已經有用電錶測量過 輸出電壓都正常
但是接完後 給背光的高壓供電的板子 紅燈亮了之後會慢慢地按掉
想請問是否哪裡接錯了

之前驅動版INVERTER ON 的三條線

之前驅動版INVERTER ON 的三條線

高壓板輸出供電部分

高壓板輸出供電部分

网友:
你需要電源版腳位?

跟高壓版on/ff跟adj腳位?

如果是問你的公版腳位

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公板背後有印腳位...只差5VSB.STBY這兩腳有時會搞混
STBY 接 PS-ON

楼主:
不好意思 我對一開始的電源腳位就有點搞不清楚了
因為上面是這樣標示
12V+ 12V+ GND GND 5V+ 5V+ 5VSB GND GND STBY
寫這樣後 到底要怎麼樣去接 才會有電壓進入呢??
我的那個5VSB的待機電線有三條顏色 紅色 黑色 紫色
那我應該是 5VSB接紅色 STBY接紫色 那黑色要接哪呢??
此外 INVERTER ON 的線是要接在ON/OFF上面嗎?就是第二張圖的面板電源的那三條線
是否還需要跳線呢??
開始學習基礎實在太差 請各位前輩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