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判斷二極體規格

楼主(2012-11-05):
二極體上面印刷是2U.93
請問此種二極體規格如何辨別呢?

网友:
本體(黑色圓柱)的外徑和長度各是多少?

楼主:
直徑2.6mm 長度3.0mm

网友:
这种二极管我只在一些小功率电源上见过,用在吸收电路,一般稳压值较高,型号不太好查,也很少有坏的

网友:
http://www.sanken-ele.co.jp/en/prod/library/lib_semicon_all.htm

diode

很像是A0標示法 但型號規格無法確認

楼主:
小弟遇到是整各線路一直燒到這邊 正負極的接點都高溫氧化了,三用電表歐姆檔量測已經導通,所以才來找這零件,謝謝大家提供資料感恩.

网友:
只知道它是T-1包裝.
型號找不到.
看是否能找到線路圖,或許線路圖有標注型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