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洗衣機無電源

楼主(2012-11-05):
廠牌G 洗衣機
型號:WT-Y122G
故障情形:所有按鍵按下都無任何電源反應,拆開上蓋後量測保險絲無斷路,機板上LED燈(第四張圖紅圈處)在按下POWER ON鍵時會閃爍三次。   有任何先進可以提供意見?   謝謝。

网友A:
第三張圖上.不經左側線圈電源直進入基板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張圖上.不經左側線圈電源直進入基板試試!

測試後故障狀況相同    感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電阻為紅紅棕    量測阻值無誤

网友:
這個無解..需要更新電腦基板...

网友C:
電容右上角那顆IC(TOP225)有散熱鰭片那顆,LG變頻板很容易掛,注意焊點處如果有高溫現象的話死掉機會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容右上角那顆IC(TOP225)有散熱鰭片那顆,LG變頻板很容易掛,注意焊點處如果有高溫現象的話死掉機會很高。 ...

暫時先擱置  等主人同意後再來破壞檢查,感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暫時先擱置  等主人同意後再來破壞檢查,感謝大家。

唉!遇到這種情況,我都找同行調2手良品,就算沒立刻用到,只要有看見也會買起以備不時之須。

网友:
lg料件不外賣n_119|技術資料難取得n_100|

网友:
我有一塊 WT-Y3K 一樣的驅動電源板,上次託朋友請購,被客人放鴿子 !
現在留著, 有需要聯絡

网友:
不知和這篇是否雷同?     http://bbs.pigoo.com/thread-4191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