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電路改零件(高手請進)

楼主(2012-11-05):
請教一下,我這有一個220v LED檯燈的電路,如果我想要改成110v的話,要改哪些零件?
零件如下:
0.33μF 250V電容1個
10μF 250V電解電容1個
1MΩ電阻1個
470Ω 1w電阻2個
1N4004二極管4個
電路如下

電路

電路

网友A:
你先做出來!!
假如他的電路真的是如此~
220經過橋整後 = 220*1.414 =311.08
10μ/250那個就很危險了~

而110的話,才155.54
部份元件不用換
唯一要仔細計算led串接多少顆
才知道通過電流是多少~
可能要去修改R3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做出來!!
假如他的電路真的是如此~
220經過橋整後 = 220*1.414 =311.08

我是參考這篇的http://www.cndzz.com/diagram/4234_4240/110310.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參考這篇的http://www.cndzz.com/diagram/4234_4240/110310.html#

1.先前已有眾多前輩提供豐富資料,可再查查.
2.Xc=1/(2x3.14x60xC)
3.本電路提供電流為30mA,以此為LED參考電流.
4.回路總電阻=Xc+470+470歐姆=150V/30mA=5k,球出C= 0.68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前已有眾多前輩提供豐富資料,可再查查.
2.Xc=1/(2x3.14x60xC)
3.本電路提供電流為30mA,以此為LED參考 ...

麥拉所以麥拉電容改為0.68uF的就好了ㄇ

网友:
引用 楼主:
麥拉所以麥拉電容改為0.68uF的就好了ㄇ

自己要先算過,如能確認無誤,再更換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麥拉所以麥拉電容改為0.68uF的就好了ㄇ

1.另外要了解的是電路中R1,R2,R3的功用.
2.會計算C2兩端電壓嗎?(不是150V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做出來!!
假如他的電路真的是如此~
220經過橋整後 = 220*1.414 =311.08

沒有喔!橋整之前,已經先壓降囉!所以那顆電容耐壓是沒問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做出來!!
假如他的電路真的是如此~
220經過橋整後 = 220*1.414 =311.08

macliu大大:

那個電解電容只會承受LED分攤到的電壓,而不是交流電轉換成直流電的全部電壓,
因此耐壓是足夠的,其他的電壓是分攤在C1上,因此是安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先前已有眾多前輩提供豐富資料,可再查查.
2.Xc=1/(2x3.14x60xC)
3.本電路提供電流為30mA,以此為LED參考 ...

ciko.ciko大大:

第4點的150V須先減掉20個LED的電壓然後才去除30mA、然後才去求電容值,才會是正確的,
而且還需將20個LED的電壓(DC)先轉換成交流值(除1.414)才去減喔,不然誤差會很大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ciko.ciko大大:

第4點的150V須先減掉20個LED的電壓然後才去除30mA、然後才去求電容值,才會是正確的,

多謝告知,可能是我認知有誤.等我實際測試電路後,應就可解除心中疑惑.

网友:
感謝各位~~
因為我對於變壓器降壓以外的方是不熟~
所以我沒有直接去計算橋整前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C:
ciko.ciko大大:

第4點的150V須先減掉20個LED的電壓然後才去除30mA、然後才去求電容值,才會是正確的,

感謝場大指導 .謹以藍色LED(Vf=3.4V),模擬線路中,交值流電壓與電流參數值.

网友:
另外要提醒一點,如果希望做出來的燈能長壽些,建議電流量限制在標準電流的90%,
這樣雖然亮度稍微低1點,卻能大幅度的延長光衰年限和使用壽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先做出來!!
假如他的電路真的是如此~
220經過橋整後 = 220*1.414 =311.08

沒有負載的情況下C2才會充到300V電壓,有了LED負載,C2電壓就不會那麼高了,當然LED燒了就有可能 ^^"

网友:
1μF 無極性電容耐壓最好用40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沒有負載的情況下C2才會充到300V電壓,有了LED負載,C2電壓就不會那麼高了,當然LED燒了就有可能 ^^" ...

為了避免LED燒了C2會爆, 可在C2旁加個穩壓二極體串一個紅色LED !!

网友E:
LED 紅光 白光 的偏壓不一樣喔!! 記得紅光 約2V  白光3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ED 紅光 白光 的偏壓不一樣喔!! 記得紅光 約2V  白光3V...

請問, 橙, 黃, 綠, 藍的偏壓是不是, 2/2/3/3??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 橙, 黃, 綠, 藍的偏壓是不是, 2/2/3/3??

不確定!! 因為白光有 3.0V 也有3.2V...電壓差一些亮度也會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