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PolyView PT-A718 畫面異常和異聲

楼主(2012-11-05):
今天客人拿了一台螢幕過來,說有時有畫面有時又沒畫面,而且有吱吱聲,打發客人走後立即拆CASE,哇~~沒有大肚子的電容,只好一一量測各各元件是否有短路或擊穿的,就在快摸不著頭緒之下發現了可疑的元件了

就是這兩個高壓升壓包沒有乖乖的黏住,上鍚黏好之後一測正常了,也沒吱吱聲了

最近幾天碰到的都是軟柿子,真的還蠻幸運的

网友A:
HANK大,先恭喜完修摳摳入袋~~請問那是??裂錫?客人亂舞?還是其它原因!?怎會一次4隻腳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NK大,先恭喜完修摳摳入袋~~請問那是??裂錫?客人亂舞?還是其它原因!?怎會一次4隻腳都....... ...

謝謝,應該算是鍚裂吧!因為是有點卡卡的並沒有黏的很緊,用手一撥才發現有點鬆動,往上一提居然可以一邊提起來,看CASE並沒有拆過痕跡,等晚一點客人來拿再順便問一下是否有自行拆過或送修過。

网友:
恭喜完修,還好有發現問題,不然有得查了!

网友:
恭喜完修